请教有关函数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4-11-06):
(3) typedef void (*Tran)(struct StateTableTag *me, Event const *e);

(4) typedef struct StateTableTag {
(5) Tran const *state_table;                  /* the State-Table */
(6) uint8_t n_states;                             /* number of states */
(7) uint8_t n_signals;                            /* number of signals */
(8) uint8_t state;                                /* the current active state */
(9) Tran initial;                                   /* the initial transition */
} StateTable;

这是QP中的一段C程序部分,其中typedef 声明了Tran。
问题来了但在(5)中 Tran const *state_table;  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如果我再声明一个 Tran State
哪跟Tran const *state_table;  有什么不同呢?

/////////////////////////////////////////////////////////////////
根据我的了解 Tran const *state_table;   是一个函数指针
Tran State  应该是一个函数,我说得对不对呢 ???

楼主:
或者
Tran const *state_table;   是一个函数指针
Tran State  也是一个函数指针。

网友:
查看人数不少,回帖人数没有,消灭0回复,虽然我看了帖子也混混沌沌的

网友A: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

网友B:
Tran const *state_table;                  /* the State-Table */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换句话说,*state_table 才是一个函数指针
Tran initial;                                   /* the initial transition */函数指针,类型就是由 typedef 定义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

我之前也这样想过但好像C没有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 const *state_table;                  /* the State-Table */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换句话说,*state ...

真的有? 我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 const *state_table;                  /* the State-Table */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换句话说,*state ...

我之前也有想过你所说的但心里没底还是问朋友,但我非常怀疑我朋友所说的,但还是在坛里问一下DX吧。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有想过你所说的但心里没底还是问朋友,但我非常怀疑我朋友所说的,但还是在坛里问一下DX吧。
谢 ...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你就这么想。我有一个数组,要存储一些函数指针。那么这个数组的数组名就是一个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当然我说的可能不严谨,就是那个意思,你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这样想过但好像C没有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的吧?!

为什么没有?指针不就是个整数么(傻孩子就是这么教导的。。。),或者说一般来讲就是用来存储一个32位的地址。那么这个地址是变量的地址,还是函数指针的地址,c是完全允许的啊。而且通过指针的强制转换,就使得在间接引用指针的内容时,会以不同的“格式”读取。比如一般间接引用整型指针就读取4个byte,间接引用char型指针就读取一个byte,间接引用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就是读取4个byte的指针值(函数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你就这么想。我有一个数组,要存储一些函数指针。那么这个数组的数组名就是一个指向 ...

明白如果这样我可以定义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的数组Tran  *state_table[10] 是吧

网友: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先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如果这样我可以定义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的数组Tran  *state_table[10] 是吧

可以啊,不过你定义这个有啥应用场景么。。。这个数组名已经相当于指向指针的指针的指针了(***)。。。一般只用到两层吧,也就是指向指针的指针(**),别给自己下绊子,写自己能看懂的代码

网友: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可以拆2部分开看,前面是类型,后面为指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如果这样我可以定义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的数组Tran  *state_table[10] 是吧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想定义这样的数组吧,Tran  state_table[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不过你定义这个有啥应用场景么。。。这个数组名已经相当于指向指针的指针的指针了(***)。。。 ...

谢谢你的提议,看QP好辛苦,理解抽象方面还是不完全,就对指针代码方面了解不深,因为没从书上见过这样的写法。

网友:
推荐你看一下这个教程,把指针的知识再捋顺一遍,基础很重要。推荐这个,是认为这个教程很好,内容也不是太多,但你如果看不下去英文,就去看c和指针之类的书吧

网友:
《C专家编程》

网友: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没听过,指向指针的指针总有听过吧?只不过指向的指针是个函数指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