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联网应用之B/S架构开发项目外包及请教

楼主(2014-11-06):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B/S架构。
具体描述:
1.硬件:终端平台、服务器(B/S)、手机
2.描述:目前终端平台已经在开发了,主要就是一个GPRS/GPS模块+单片机。目前已经能够TCP联网。
            现在下一步需要开发服务器及web程序。用以管理显示终端平台。
3.要求:终端平台数量大约2万左右。所以数据库性能要能支持。
            网页能够选择显示每个终端信息的详细信息。包括根据GPS信息,在地图里显示实时位置。
            网页端能够修改相关终端预留信息。
            数据库预留接口,通过手机账户访问独立的某个终端平台,查看信息。

那么问题来了,我描述的清楚吗?外包的话大约价格几何?
高手请私信。最好在北京。

网友A:
这事北京最好是选择云服务器 找人做费用至少得5w吧 因为要维护一段日子。

网友B:
目前专门做IoT,如果可以话能够私下沟通一下么?QQ:18742175

网友:
也是北京的,我们做的就是局域网内数据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北京最好是选择云服务器 找人做费用至少得5w吧 因为要维护一段日子。

谢谢,现在用云服务器的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专门做IoT,如果可以话能够私下沟通一下么?QQ:18742175

已经联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专门做IoT,如果可以话能够私下沟通一下么?QQ:18742175

加你QQ没回答呀

网友C:
2w长连接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建议先从小一点的做,一般一台服务器能连1w个左右就非常好了

网友:
2万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w长连接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建议先从小一点的做,一般一台服务器能连1w个左右就非常好了 ...

我认为最后不是长连,而是每10s(定时)信息交互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最后不是长连,而是每10s(定时)信息交互一次

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不过数据库未必要如你想象般的那么好,完全可以做一个中间线程,慢慢的往数据库里边插入数据。

网友:
没有看见啊? 能否在告诉一下你的QQ

网友:
2万个节点,数据量不大,就算最烂的SQLite数据库,单表都可以支撑数千万数据,然后每个月分表,每年分库,小意思了

网友:
主要不在数据库,而在连接数。定时轮讯和长连接都不好,推荐用Websocket

网友:
两万的数量一般不用长连接,基本上都会用UDP了,而且这个也没什么太大压力。
性能好办,如果实时性要求的高,那就负载均衡,读写分离,加上分布式缓存就好,而且这样还可以根据压力还配置服务器的数量。
顶多还可以参考下网游的架构,多多的利用内存,那就更实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