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谁用过?有点问题

楼主(2014-11-06):
最近有个小活儿需要用到无线通信,只是单向的,昨天我用555做了个38KHz振荡器但是震荡频率受环境影响太大在35到38KHZ附近,而且我买的两种一体化红外接收头都是仅仅在接受到38Khz信号的一瞬间输出个低电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频率偏移了?接收头的型号是00038,这种接收头一定要38Khz频率吗?

网友:
555还是算了吧

网友:
38K本身就是起到滤除其它杂波的作用,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肯定是不接收的了.还有38K的波形仅仅依靠高低电平是无法准确判断的(电压仅仅拉低少许),最好采用示波器.

网友:
0038接收频率范围很广,你的这个现象应该是555输出波形频率不对,38K是中心频率,偏移越大脉冲畸变越大

网友A:
0038一般35KHz - 40KHz都是可以的,但是这货是电容耦合型的,不能一直接收38KHz信号,必须要有间隔。只是听说过有电阻耦合的,只是到现在还没见过。

网友:
你这个频率应该是可以接收到的,但是你不能一直发射,你得有间隔,输出也才会有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8一般35KHz - 40KHz都是可以的,但是这货是电容耦合型的,不能一直接收38KHz信号,必须要有间隔。只是听 ...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不能用它来检测38KHZ信号有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不能用它来检测38KHZ信号有无吧?

如果38KHz是连续的,就不行了。可以用红外接收二极管+LM567检测。

网友:
电平型的难买到!

网友:
对,最长的调制时间好像不能超过100ms

网友:
我正在用0038,不能一直输出38K红外,你要输出一段后间隔一段时间再输出。手册上最大接收500us

网友:
SK38B?好像,只能接受38K的调制波。你可以用单片机调制一个波试一下

网友:
T1838刚刚玩了

网友(2015-04-03):
你好,是你的红外接收头型号不对,应买可以连续接收的,HS0038B,2元一个,可以满足要求,普通的遥控接收头没有连续接收的能力

网友:
9楼和17楼的朋友说的对
请楼主参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