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实验,先组装焊接几个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4-11-06):
做实验,先弄几个步进驱动器。

静电包装,先来两个。

拆开,有排针。

没焊那么多针,做实验,够用就行。

来了3个,排个队列。

下一步就是连接步进电机,以及控制,步进电机不在,拿回来再实验。

网友:
红色的板就是好看!

网友:
这么小个,驱动什么马达呀,打印机那种吗

楼主:
据说是3D打印用的,做实验就无所谓了,据说能达到1A 的电流。

网友:
太小了,这个只能用来驱动照象机上的小步进

楼主:
迫不及待的先弄个57的步进电机试试,标称4.2A的电流,不管了。

能转。

电源先用的12V的,计算机没有并口,就用了USB口的Mach3的小板子,能手动控制正转倒转。
实验一会儿,手摸摸驱动器芯片,有些温度,不试了,怕烧。

等42的步进电机拿回来再测试吧。

网友:
这个驱动也太小了。

网友:
A3967可以输出 ±750 mA, 30 V 电压,完全可以。
关键是该芯片自己带了步进电机驱动,只需要输入脉冲就可以让步进电机转动,DIR控制方向,MS控制细分,开发难度小很多。

网友:
这个驱动板电流不够吧,我也想玩玩电机

楼主:
翻出来一个42电机,6线的,先当4线驱动看看。

正反转没问题,芯片发热小多了。

1A的4线42电机在别的地方,等找人拿回来3个一块测试。

网友:
貌似有个4988驱动电流能到2A 16细分。淘宝就7块钱我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