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12V直流电机控制,求推荐一个电机控制模块

楼主(2014-11-06):
求:
推荐一款12V,24V,直流 马达模块模块,
简单便宜为好。
望提供控制方案及资料,
加强学习中....

网友:
1、看雕刻机主轴电机调速电路;
2、看L6203芯片;
3、看LMD18200芯片。

网友(2015-01-22):
淘宝上有很多集成的驱动器,楼主如果仅仅想使用的话,可以去买一个,12V的也就50左右吧

网友:
电流参数、单向转动还是需要方向控制
TB67H303  推荐参数是8A以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