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画原理图和PCB请推荐款好点的显示器

楼主(2014-11-06):
试用了dell的19寸的5:4的屏,感觉太高了,眼睛仰着看,时间久了很累

网友:
笔记本外加显示器比较方便

网友:
那换个高凳子或许更好一些

网友:
调节好角度呀。。。当然凳子的高度也很重要

网友A:
如果画图多,可以用俩显示器,谁用谁知道

网友:
楼主是不是来赚分的??

网友:
我都是使用16:10的比例 看起來不會太扁

网友:
24寸以上的我觉得才好用

网友:
习惯用19寸以上

网友:
只能用笔记本的飘过。。。

网友:
画PCB还是屏幕大点好,双屏最爽了

网友:
同求,也想双显示器

网友:
画PCB用双屏吧。。。。

网友:
Dell U2312   有横、竖两种模式,摆上两个很爽,现在就在用

网友:
双27" 16:10 应该爽

网友:
表示本本用习惯了

网友:
买个一体机 既不占地方,又是台式机的性能,屏幕还够大

网友:
联想16:10的还不错

网友:
我的配置是:笔记本13寸+22寸16:10,还不错。如果台式机,建议2个屏选一样的,这样显示参数可以调到一致比较舒服。

网友:
我用27吋2K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画图多,可以用俩显示器,谁用谁知道

必须都是大显示器,现在一大一小,用着的时候还是感觉不方便,狠不得再加一个。。。

网友:
很想21:9的屏,就是现在大尺寸的还太贵,推广了两年多吧,还没普及

网友B(2014-12-11):
   我会跟你说我用的是艺卓的CCFL背光的吗,那玩意看着真舒服不累

网友C(2015-02-26):
引用 网友B:
我会跟你说我用的是艺卓的CCFL背光的吗,那玩意看着真舒服不累

豪,交个朋友哈,打车问下型号,s2202w咋样?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两个显示器会比较爽呢?是用两个拼成一个来用,还是一个显示原理图,一个显示PCB呢?

网友:
我用过2台benq的22寸液晶显示器,价格便宜,颜色不错,好像不怎么爱坏。
买过一台maya的ips22寸显示器,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
兩個23",用法如下
一個看data sheet,一個作筆記
一個看筆記/流程圖/狀態圖,一個寫程式

网友D:
我一直都不懂用笔记本如何打出“*”号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豪,交个朋友哈,打车问下型号,s2202w咋样?

每天8小时都用到的,不算奢侈,我用的是SX2262w,MAV的,分辨率1920X1200,16:10屏,工作用机完美,2202是TN的,CCFL+TN是最护眼的,就是分辨率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天8小时都用到的,不算奢侈,我用的是SX2262w,MAV的,分辨率1920X1200,16:10屏,工作用机完美,2202是T ...

淘宝找了个二手的,1880,S2242W 1920*1200,使用5210小时,不知靠谱不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75570419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天8小时都用到的,不算奢侈,我用的是SX2262w,MAV的,分辨率1920X1200,16:10屏,工作用机完美,2202是T ...

目前使用的是三星的S22B360HW,也是1680*1050的分辨率,分辨率倒是可以接受,LED+TN,感觉还是刺眼,画3个小时的板子,眼睛干涩。

网友:
想不刺眼选择显示器的一个注意的地方:绝对不要选LED背光的。虽然很难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使用的是三星的S22B360HW,也是1680*1050的分辨率,分辨率倒是可以接受,LED+TN, ...

可能是PWM调背光的吧,你用手机拍下闪不闪就知道了,LED在颜色里面把蓝色减小到85,绿色减小到95,红色100,这样的话颜色稍微偏黄就没那么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都不懂用笔记本如何打出“*”号键

不是shift+8       *******************************************************8

网友:
绘图还是NEC.

网友(2020-10-18):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PWM调背光的吧,你用手机拍下闪不闪就知道了,LED在颜色里面把蓝色减小到85,绿色减小到95,红色10 ...

这款是PWM调光的没有DC调光。我有一台。本身的定位是影音娱乐。不是8小时盯着。

网友:
32寸的屏 ,4K ,现在不到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