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编程软件可快速完成编写一个上位机?

楼主(2014-11-06):
本人有c基础,没面对对象基础。
上位机只是从串口搜集单片机信息。
快速指的是入门比较简单,因为不是专门做it的,只要完成一些基础功能就好了。

网友:
c#吧 跨平台的话Qt不过相对c#要麻烦一些

网友A:
我觉得delphi与c比较接近

网友:
自古真相出二楼

网友:
作为电工,我觉得VB简单,串口下个例程改改就行了。不过VB很久的技术了

网友:
LabVIEW 也很好

网友:
可以试下VC#,比较好入门。
如果用在winxp等老平台 建议delphi 单文件,方便

网友:
c#上手很快的

网友:
有C基础就用C#,其它语言,你上手没那么快的。

网友B:
不是有个全图形编程的软件吗,忘了叫什么了

网友:
Delphi,虽然很老了,但是很经典。

网友:
用VB吧,简单,入门容易,虽然技术老,但够用就行。

网友:
VB 最简单,有现在的代码,简单改一下,就成了你的项目

网友:
大家的回服很好。

网友:
VB上手快;C#也可以,就是做出来的软件需要.net运行环境,比较大。

网友:
论坛怎么没有手机App...

网友:
c#  ,主要和C很接近   ,这个上手也快。

网友:
我以亲身经历告诉你,  选C#不错,重要的是你要搞清楚那几个类以及用法, 用C#最大的困难在于你不晓得用啥类或该类下面哪个函数来操作,这个要多看看别人的代码;
PS : 花了3天时间学习,每天只花1-2个小时看看视频,再看会对应的代码,做做笔记;  然后1天半时间做出了人生第一个C#软件;

网友:
推荐C# , 可以快速上手 。 如何想搞专业点, 可以用QT

网友:
delphi吧,不用面向对象,c#像java所有的东西都是对象。delphi编写上位机挺好的,不愧是快速开发工具

网友:
E语言,一小时学会(据说的)

网友:
传说中的python

网友:
其实吧,用脚本语言就可以了,像python很多时候更方便

网友:
最好学习C#,这个以后用的久一点,开发速度也快,如果有c、vc基础,稍微看下语法,直接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
labVIEW C++bulider,虽说是C++基本和C差不很多

网友:
建议用C#,不要用VB了,毕竟有点古老,虽然说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但是还是C#有前景一些.
其他Delphi,QT之类的,没用过,不评论.
VC++的话,上手比C#难,相比而言.

网友:
Qt吧,快速高效,跨平台,都Qt5了,还支持Android.

网友:
delphi 7,版本老但好用,上手快

网友:
c#吧,上手简单,但是提高困难些。

网友:
感觉还是Qt方便一点 UI设计非常的简单  剩下的就是自己去实现逻辑层代码

网友:
python   入门简单, 也可以使用QT  有IDE

网友:
C#和QT我都自学过,上手都比较容易,个人感觉还是喜欢QT一点,再linux下也能用

网友C:
用微软的才是正道,当然DELPHI也可以。

上面有人说用QT,用脚本语言,看起来简单,不熟悉时根本不适合初学者。

QT在不用qtcreator时候,响应个按键消息都得自己添加信号槽什么的,对初学者来说天书一般。
而微软的C#之类软件只需要在控件上双击鼠标,函数体就出来了。

还有脚本语言有IDE么,有UI设计工具么?即使有也需要经过复杂的配置吧,靠敲代码实现UI很酷很简洁明了,但是适合初学者么?
C#两下就在窗体中把控件拉进来布置好了。

这就像武侠片里面的武器,普通人肯定是用刀剑简单直接高效,但是武功高手会说随便折根树枝就行,不用刀剑那么麻烦。
但是初学者的内功好像没达到用树枝的境界,所以一开始用刀剑才是最佳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delphi与c比较接近

应该是c++builde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微软的才是正道,当然DELPHI也可以。

上面有人说用QT,用脚本语言,看起来简单,不熟悉时根本不适合初学 ...

顶起。我学过PYTHON加PYQT.这东西闹明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想快速学习并加入开发最好还是--以前学过啥语言就用相近的语言做开发。

网友:
推荐用 qt

网友:
快速的话找个旧的在上面改改,是否可行,VC,VB应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微软的才是正道,当然DELPHI也可以。

上面有人说用QT,用脚本语言,看起来简单,不熟悉时根本不适合初学 ...

用微软的才是正道,当然DELPHI也可以。

上面有人说用QT,用脚本语言,看起来简单,不熟悉时根本不适合初学者。

QT在不用qtcreator时候,响应个按键消息都得自己添加信号槽什么的,对初学者来说天书一般。
而微软的C#之类软件只需要在控件上双击鼠标,函数体就出来了。

还有脚本语言有IDE么,有UI设计工具么?即使有也需要经过复杂的配置吧,靠敲代码实现UI很酷很简洁明了,但是适合初学者么?
C#两下就在窗体中把控件拉进来布置好了。

这就像武侠片里面的武器,普通人肯定是用刀剑简单直接高效,但是武功高手会说随便折根树枝就行,不用刀剑那么麻烦。
但是初学者的内功好像没达到用树枝的境界,所以一开始用刀剑才是最佳武器。

----------------------------------------------------------------------------------------------------------------------------------------------------------------------------------

这位兄弟说的非常有道理,请楼主参考

网友:
快速开发,VB和Delphi传统的快速开发工具,现在C#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网友:
c#,拖控件很快就搞出个上位机。

网友:
labview编写上位机方便

网友:
Python脚本,挺方便的

网友:
要么VB,要么LabVIEW ,不过vb.net没有VB6.0上手快,但VB6.0在win7后续版本支持的非常不好!

网友:
Labview 或者 Matlab 都很好用的

网友:
作为一个软狗,我表示这贴我看的非常开心~

c#在这里的优势其实并非来自语言本身,而是微软提供的全太阳系最好的开发环境,从文档到工具,再到丰富的第三方资源。
c#的入门简直堪称现代编程语言中最easy的,而且完备的符合工程标准的工具可以保证软件开发的稳定。

当然,仅仅入门肯定是不够的,微软系的软件开发一直给人一种拖控件的错觉,其实并不是这样,拖控件仅仅是一种实现方式,背后是强大的工具和高度封装的基础库。
如果这样就够用了,肯定是最好的。一旦需求变更,系统复杂性上升,你会发现c#的强大之处绝不仅仅是可以在IDE里面拖控件这么简单。。。。
LZ可以先去下个VS express玩玩看,免费的哦~

网友:
有C基础可以试试C#

网友:
还是c#吧,我觉得会容易上点

网友:
最快的是用组态软件画一个,半个小时搞定。当然有一点限制,下位机只能用标准协议

网友:
labview 最好用, 图形化编程,很直观的

网友:
labview 最好用, 无需编程基础,串口通信,新接触labview,最多两天搞定,并且能显示曲线等。

网友:
用C#比较方便,就是太臃肿了

网友:
学了好长时间vc啊,就写了点小程序,一点入门的感觉也没有

网友:
VC++ 6.0 或者普通的gcc+mingw, 纯C语言加上Windows的SDK, 就好, 半小时一个, 正好适合楼主.

大学时随手写的Tetris, VC++6.0, 纯C语言加上Windows的SDK, 不到700行, 界面和核心逻辑分离, 连写带测试4个小时.
至于串口住手什么的就更简单了.

小型程序就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好.

跨平台的话就QT吧, 做个小东西也挺简单的.

网友:
delphi上手还是挺快

网友:
delphi可能对你更容易些

网友:
个人感觉C#值得学习一下,可以很快地写出各种界面控制软件。
C#如果有C的基础,再加上会一些技巧(比较把万能的google搜索用好),基础上可以解决大部门我们这类工程师遇到的问题。

网友:
看了这么多,我决定用c#了

网友:
我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看看这个就有方向了

网友:
我也感觉c#好学,一个月就可以写代码了

网友:
VB上手快,我用VB

网友:
NI labwindows CVI, 搭界面,和labview一样快。编程语言是C语言。串口之类的库,随手就可以使用,还有大量的例子,代码拷过去就能用了。

网友:
选TCL吧,最适合电工了

网友:
感觉C#还是比C++好入手啊

网友:
推荐C#,开始时大部分可以按C语言的语法写,大概了解一下它的不同就可以开工了,关键是有微软那套东西,直接可视编写出你想要的。而且这个还可以继续学,不落后。

网友:
C#的优点是语言简单、IDE功能强大、例程、教程多

Qt的优点是嵌入式Linux的GUI编程一般也用Qt

网友:
快速还是LabVIEW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全图形编程的软件吗,忘了叫什么了

应该是说的 LabVIEW

网友:
LabVIEW开发还是比较快的,但需要使用各种运行库的支持才行。

网友(2015-01-05):
我也需要写上位机软件,你有好的资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VC6,一直在用,不难。

网友:
回复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组态软件

网友:
下载个微软的 visual studio。 具体选择上,可以选择VB,c++,c#,都大同小异。都是面向对象语言,都是很直观的拖放控件搞定。

网友:
C#容易,不过只要是自己来编码,都比较麻烦,主要是要缓冲,否则会数据不完整。

网友:
LabVIEW,你会爱上他, 电工的首选。

网友:
看了之后,我也要学c#了

网友:
楼主,你认为多快才算快啊?呵呵

网友:
我觉得QT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