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菜单程序(多层菜单)

楼主(2014-11-07):
最近水帖太多了,发点技术贴
下面代码是实现一个多层菜单的程序,按这个程序框架可以把菜单做的很复杂,而且也很容易管理,具体请看代码

#include "MenuAPP.h"
#include "I2C_eeprom.h"

void mainPageCallBack(u8 key);
void mainPage_Item1_CallBack(u8 key);

extern const struct PAGE Version_Page;
void Version_CallBack(u8 key);

extern const struct PAGE Setting_Page;
void Setting_CallBack(u8 key);

extern const struct PAGE Time_Page;
void Time_CallBack(u8 key);

extern const struct PAGE SMS_Page;
void SMS_CallBack(u8 key);

extern const struct PAGE SMS_Text_Page;
void SMS_Text_CallBack(u8 key);

/******************************************************************************************************/
//主菜单
//定义Item项             //显示方式&序号  项目的名字    项目指向的页(Page)
const struct Item main_item[]={        0x00,        "信息",                        &SMS_Page,
                                                                0x01,        "设置",                        &Setting_Page,
                                                                0x02,        "版本",                        &Version_Page,
                                                                0x03,        "时间",                        &Time_Page,
                                                                0x04,        "状态",                        0,
                                                                0x05,        "报警",                        0,
                                                                0x06,        "飞信",                        0,
                                                                0x07,        "问答",                        0
};
//定义一个Page                      父页 该页的回调函数        该页的项          项的个数
const struct PAGE mainPage={0,mainPageCallBack,main_item,sizeof(main_item)/sizeof(struct Item)};
/*********************************************************************************************************/

const struct PAGE Version_Page={&mainPage,Version_CallBack,0,0};
/***************************************************************************************************************/

//定义Item项              //显示方式&序号    项目的名字      项目指向的页(Page)
const struct Item Setting_item[]={        0x10,        " 00.设0",                        0,
                                                                        0x11,        " 01.设1",                        0,
                                                                        0x12,        " 02.设2",                        0,
                                                                        0x13,        " 03.设3",                        0,
                                                                        0x14,        " 04.设4",                        0,
                                                                        0x15,        " 05.设5",                        0,
                                                                        0x16,        " 06.设6 你好",                0,
                                                                        0x17,        " 07.设7",                        0,
                                                                        0x18,        " 08.设8",                        0,
                                                                        0x19,        " 09.设9",                        0,
                                                                        0x1A,        " 10.设10",                        0
                                                                        };
const struct PAGE Setting_Page={&mainPage,Setting_CallBack,Setting_item,sizeof(Setting_item)/sizeof(struct Item)};
/***************************************************************************************************************/

const struct PAGE Time_Page={&mainPage,Time_CallBack,0,0};

/***************************************************************************************************************/
//定义Item项              //显示方式&序号    项目的名字      项目指向的页(Page)
const struct Item SMS_item[]={
                                                                        0x10,        " 00.",                        &SMS_Text_Page,
                                                                        0x11,        " 01.",                        &SMS_Text_Page,
                                                                        0x12,        " 02.",                        &SMS_Text_Page,
                                                                        0x13,        " 03.",                        &SMS_Text_Page,
                                                                        0x14,        " 04.",                        &SMS_Text_Page,
                                                                        0x15,        " 05.",                        &SMS_Text_Page,
                                                                        0x16,        " 06.",                        &SMS_Text_Page,
                                                                        0x17,        " 07.",                        &SMS_Text_Page,
                                                                        0x18,        " 08.",                        &SMS_Text_Page,
                                                                        0x19,        " 09.",                        &SMS_Text_Page,
                                                                        0x1A,        " 10.",                        &SMS_Text_Page
                                                                        };

const struct PAGE SMS_Page={&mainPage,SMS_CallBack,SMS_item,sizeof(Setting_item)/sizeof(struct Item)};

//请计算出有多少项
#define THE_NUM_OF_SMS_ITEM  11

#if (THE_NUM_OF_SMS_ITEM>SMS_MAX)
#error "the number  of SMS item must not beyond than SMS EEPROM Item "
#endif
/***************************************************************************************************************/

const struct PAGE SMS_Text_Page={&SMS_Page,SMS_Text_CallBack,0,0};

/**
主菜单回调函数,对这个页得处理全部放在回调函数里
@param key 按键代码
*/
void mainPageCallBack(u8 key)
{
        switch (key)
        {
                case KEY_UP:
                case KEY_Down:
                case KEY_Left:
                case KEY_Right:
                        KeySelItem(key);
                        break;

                case KEY_Return:///<主菜单 对返回按键没有处理
                        ShowPage(&mainPage);
                        break;
                case KEY_Ok:
                        ShowItemPage();
                        break;
        }
}

void Version_CallBack(u8 key)
{
        LCD_Write_Str(0,0,"版本信息");
        LCD_Write_Str(1,0,"厂商:XXXX");
        LCD_Write_Str(2,0,"地址:烟台");
        LCD_Write_Str(3,0,"版本:V0.4");
        if (key==KEY_Return)
        {
                ShowParentPage();
        }
}

void Setting_CallBack(u8 key)
{
        switch (key)
        {
                case KEY_UP:
                case KEY_Down:
                case KEY_Left:
                case KEY_Right:
                        KeySelItem(key);
                        break;

                case KEY_Return:///<主菜单 对返回按键没有处理
                        ShowParentPage();
                        break;
                case KEY_Ok:
                        ShowItemPage();
                        break;
        }
}

void Time_CallBack(u8 key)
{
        LCD_Write_Str(0,0,"日期: 2012-7-5");
        LCD_Write_Str(1,0,"时间: 16:59");
        if (key==KEY_Return)
        {
                ShowParentPage();
        }
}

void SMS_CallBack(u8 key)
{
        u8 i,tempData[SMS_TITLE_MAX_LEN];
        u8 max,maxTemp;
        u8 min,minTemp;
        u8 SelIndex,SelIndexTemp;

        SelIndexTemp=Menu_GetSelItem();        //获得当前选中的index
        GetShowLst(&minTemp,&maxTemp);                 //获取当前显示的范围

        switch (key)
        {
                case KEY_UP:
                case KEY_Down:
                case KEY_Left:
                case KEY_Right:
                        KeySelItem(key);

                        SelIndex=Menu_GetSelItem();        //获得当前选中的index
                        GetShowLst(&min,&max);                 //获取当前显示的范围
                        if (max==maxTemp) break;//则表示当前显示的列表没有发生变化

                        for (i=min;i<=max;i++)
                        {
                                //读取SMS信息的title并显示
                                SMS_Read_Title(i,tempData,SMS_TITLE_MAX_LEN);
                                LCD_Write_Str(i-min,2,tempData);
                        }

                        break;

                case KEY_Return:///<主菜单 对返回按键没有处理
                        ShowParentPage();
                        break;
                case KEY_Ok:
                        ShowItemPage();
                        break;
                case KEY_Special://第一次进来时显示标题
                        for (i=0;i<4;i++)
                        {
                                SMS_Read_Title(i,tempData,SMS_TITLE_MAX_LEN);
                                LCD_Write_Str(i,2,tempData);
                        }

                        break;
        }
}

void SMS_Text_CallBack(u8 key)
{
        u8 SelItemIdex;
        u8 tempData[SMS_TEXT_MAX_LEN];
        u8 len;
        static u8 offset=0;

        switch (key)
        {
        case KEY_Special:
                offset=0;
                SelItemIdex=Menu_GetSelItem();
                SMS_Read_Text(SelItemIdex,offset,tempData,SMS_TEXT_MAX_LEN);  ///<从EEPROM中读出信息文本
                offset+=LCD_Write_Screen(tempData);
                break;
        case KEY_Left:
                if(offset<=64) break;  ///<offset 少于等于64即当前是第一屏,按左键是没有意义的

                offset=(offset/64-1)*64;
                SelItemIdex=Menu_GetSelItem();
                SMS_Read_Text(SelItemIdex,offset,tempData,SMS_TEXT_MAX_LEN);  ///<从EEPROM中读出信息文本
                offset+=LCD_Write_Screen(tempData);
                break;
        case KEY_Right:
                if (offset%64) break; ///<假如offset不是64的整数说明当前液晶没有显示完,即没有数据了
                SelItemIdex=Menu_GetSelItem();
                SMS_Read_Text(SelItemIdex,offset,tempData,SMS_TEXT_MAX_LEN);  ///<从EEPROM中读出信息文本
                Lcd_Clr_Scr();
                offset+=LCD_Write_Screen(tempData);
                break;
        case KEY_Return:
                ShowParentPage();
                return;
                break;

        }

}

后面添加的:
简单易用菜单框架

发布时间:2014-11-7编辑:80eboy转载请保留出处:http://www.80eboy.com/blog/menu_frame

相信很多攻城狮都用过128x64的液晶,想写好一点的ui好像不太可能或且花费很多时间,直接写吧,感觉好像很零碎,coding都怕了。下面介绍一个简单易用的菜单框架,你会发现它能做多层菜单而且结果清晰。

基本原理:

如上图液晶显示一屏我们定义为一个page,page中的项目定义为item;这样page就是item的容器了。当我们选中其中的一个item进去后是不是又是一个page呢,如下图。

这样的话每一个item的下面都对应一个page,这样是不是就构成一个多层的菜单了。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一个page中有item,那么用结构体就可以实现啦;item下面又有page,那么在item中加一个page的指针指向item对应的page页。前面都是从上到下的,那么怎么返回呢?观察发现返回就是子page返回父page,这样在page结构体中假如一项父page的指针不就ok了。具体实现请看源文件。

源文件下载(点击)

网友:
多层菜单,mark

网友:
多层菜单,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大体讲讲思路吧,对读者有益理解

网友:
同楼上,最好能讲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层菜单,mark一下

网友:
虽然是码工,但得也头晕呀,楼主能给个压缩包最好

网友:
好复杂啊,  我现在基本上只用别人的驱动层,  所谓应用层的东西,一概不用, 看别人代码太累了;
看看驱动,对着DS,一会就看完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类菜单好像只支持功能键,如果有数字键扩展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优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回头细看

网友:
先mark上,然后再瞅瞅

网友:
用在GUI上的么?
还是单纯的文本显示?

网友:
无图无真相,求示例。

网友:
能上整个个工程文件么

网友:
已关注   有时间仔细研究

楼主:
把博文的一些图片转过来了
源码也可以再博文中下载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研究实验一下。

网友:
还是傻孩子那个结构好。

网友A:
很好。比论坛上99%的菜单都要好。关键是概念以及思路。
多年前已经开始使用,并就这个思想写过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3459-1-1.html

网友:
很好的东西,受用了

网友:
不错,有参考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比论坛上99%的菜单都要好。关键是概念以及思路。
多年前已经开始使用,并就这个思想写过帖子:
http: ...

再次请教下
这样的还合理不?
void Gui_AboutMe(void)
{
    u8 keyCode;
    static u8 s_state;

    switch(s_state)
    {
    case 0: //初始态绘制界面
        //....
        s_state = 1;
        break;
    case 1: //响应按键消息
        keyCode = Key_Read();

        if(keyCode != NOKEY)
        {
            switch(keyCode)
            {
            case K_OK:
                //....
                break;
            case K_CANCEL: //退出函数转到其它界面
                pGuiFunction = Gui_Menu;
                s_state = 0;
                break;
            }
        }
        break;
    }
}

网友:
楼主是那个ABCD波头像哪个吗?换头像都不认识了

网友:
写得很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比论坛上99%的菜单都要好。关键是概念以及思路。
多年前已经开始使用,并就这个思想写过帖子:
http: ...

比我写得好多了,大师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教下
这样的还合理不?

当然合理。看来你已经深得此道了。
优化地方:
1 : 绘制部分,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静止的,一个是动态的。如进入某一个画面,有些文字或者图表只需要绘制一次即可。
       而有些现实内容是动态的: 如实时显示某些变量(这些变量可能是RTC 值,或者程序内部某些需要提供给用户查看 或者修改的)。或者一些动态更新的部分,如动画:      下面截图中,图标,以及相关静态文字都只需要在进入时候绘制一次即可。而下面的动态提示文字: 按确定键进入测试设置  则是闪烁显示,需要动态刷新。这样
      分开处理,可以提高绘制效率。

2 : 加入消息机制。这样你的界面和界面,程序其它模块和界面,系统和界面都可以进行通信了。如
      你有一个界面需要修改某些变量,按下确定键之后,弹出一个数值修改的子画面,那么这个子画面和你的修改变量画面,就需要进行相关通信。
      开启子画面时候,从修改变量画面传递消息到子画面,用来初始化显示待修改变量的值。变量修改完毕之后,子画面发送消息给 修改变量画面,
      修改变量画面,刷新显示,显示的值就是修改之后的了。

下面是一副动画,演示数字修改(最经典的四键菜单模式: 确定/取消/UP/DOWN),以及画面与子画面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完善你的代码,多重构几遍,就出来了。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类似代码了,楼主威武

网友:
和傻孩子的有啥不同啊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好资源,最近也在做相关的,借鉴一下,感谢

网友:
多谢正在研究学习,回头把公司的菜单改了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太好了。

网友:
mark 一下。以后学习。

网友:
做了比较详细讲解!

网友:
写得非常的好!!

网友:
最近需要研究菜单设计了,先收藏,后期一并研究。

网友:
大师,果断mark一下

网友:
菜单是像我这种diy人的一种痛!!感觉很复杂,看别人的程序搞不懂

网友:
lz, 还有一个menu.c文件呢?

网友:
好帖子还是要顶一下的

网友:
程序风格不错,清晰整齐,顶一个

网友:
源文件下不了

楼主:
可以啊,博客的最下面

网友:
正在做多级菜单,mark下

网友C(2014-12-20):
楼主在烟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烟台哈。。。。

以前在烟台

网友:
确实不错,结构条理清晰

网友(2015-01-28):
谢谢   学习哈41楼大师的分析

网友:
不错,能有个工程就最好了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合理。看来你已经深得此道了。
优化地方:
1 : 绘制部分,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静止的,一个是动态 ...

仁兄,能否共享你的界面程序架构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绝对支持,膜拜学习下

网友:
不错的菜单程序

网友D:
请教楼主,
KeySelItem(key);
ShowPage(&mainPage);
ShowItemPage();

这些函数怎么实现的;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还是菜单,学习一下

网友:
mark。写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这些函数怎么实现的;
#include "Menu.h"

//保存选中的菜单项变量
static u8 SelItem=0;

/**
用于当前LCD列表中显示着哪几项
高4位:最大序号
低4为:最小序号
*/
static u8 ListShow=0x00;

const struct PAGE *pPage;

void SelItemOfList(u8 index);

void SetMainPage(const struct PAGE *pMainPage)
{
        pPage=pMainPage;
}
/**
获得当前选中的菜单项
@return 返回菜单序号
*/
u8 Menu_GetSelItem(void)
{
        return SelItem;
}

/**
获取当前显示列表的范围
@param pOutMin 当前显示的最小序号
@param pOutMax 当前显示的最大序号
*/
void GetShowLst(u8 *pOutMin,u8 *pOutMax)
{
        *pOutMin=ListShow&0x0f;
        *pOutMax=ListShow>>4;
}
void ShowList(u8 min,u8 max)
{
        u8 i=0,index=0;
        #if MENU_DEBUG
                if(max-min>3)
                {
                        Lcd_Clr_Scr();
                        LCD_Write_Str(0,0,"err:ShowList>3");
                        while (1);
                }

                if ((pPage->pItem[0].TypeAndIndex & 0x10)==0)///<如果是使用列表方式
                {

                                Lcd_Clr_Scr();
                                LCD_Write_Str(0,0,"不是列表类型不能不能列出");
                                while (1);
                }
        #endif

        Lcd_Clr_Scr();
        for (index=min;index<=max;index++)
        {

                LCD_Write_Str(i++,0,pPage->pItem[index].pText);
        }
        ListShow=(max<<4)|min; ///<记录当前显示的Item

}
/**
页显示

1.当这个页有项目(Item)时:显示Item并同时选中Item 0          \n
2.没有时:会调用该Page的回调函数并传入KEY_Special 参数        \n
@param pPage 指向一个page
*/
void ShowPage( const struct PAGE *pPage)
{
        s8 i;
        ///清屏
        Lcd_Clr_Scr();

        if(pPage->pItem==0)
        {
                pPage->Function(KEY_Special);
                return; ///<如果没有Item项则不显示Item,直接返回
        }

        if (pPage->pItem[0].TypeAndIndex & 0x10)///<如果是使用列表方式
        {
                ShowList(0,3);
                SelItemOfList(0);
                pPage->Function(KEY_Special);
        }
        else
        {
                ///取出page中的Item并显示
                for (i=0;i<pPage->ItemNum;i++)
                {
                        if (i<4)
                        {
                                LCD_Write_Str(i,1,pPage->pItem[i].pText);
                        }
                        else
                        {
                                LCD_Write_Str(i-4,5,pPage->pItem[i].pText);
                        }

                }
                SelPageItem(0);///<选中Item 0
                pPage->Function(KEY_Special);
        }

};

/**
显示父页(ParentPage)
*/
void ShowParentPage(void)
{
        pPage=pPage->pParent;
        ShowPage(pPage);
}

/**
显示项目(Item)下对应的页(Page)
*/
void ShowItemPage(void)
{
        //如果该项下没有页,这警告或返回
        if (pPage->pItem[Menu_GetSelItem()].pChildrenPage ==0)
        {
                #if MENU_DEBUG
                        Lcd_Clr_Scr();
                        LCD_Write_Str(0,0,"该项下无显示请修正");
                        while (1);
                #else
                        return;
                #endif
        }
        pPage=pPage->pItem[Menu_GetSelItem()].pChildrenPage; //获得菜单项(Item)对应的page

        ShowPage(pPage);
}

/**
选择page中的Item项
@param ItemIndex page中Item的索引号 0~7
*/
void SelPageItem(u8 ItemIndex)
{
        ///检查是否有错误调用
#if MENU_DEBUG

        if (ItemIndex>=8)
        {
                LCD_Write_Str(0,0,"设置菜单项溢出");
                return;
        }
#endif

///清除上次选中的
   if (SelItem<4)
   {
                LCD_Write_Str(SelItem,0,"  ");
                LCD_Write_Str(SelItem,3,"  ");

   }
   else
   {
                LCD_Write_Str(SelItem-4,4,"  ");
                LCD_Write_Str(SelItem-4,7,"  ");
   }
///选中这次要选中的
   if (ItemIndex<4)
   {
                LCD_Write_Str(ItemIndex,0,"【");
                LCD_Write_Str(ItemIndex,3,"】");
                SelItem=ItemIndex;
   }
   else
   {
                LCD_Write_Str(ItemIndex-4,4,"【");
                LCD_Write_Str(ItemIndex-4,7,"】");
                SelItem=ItemIndex;
   }
};
void SelItemOfList(u8 index)
{
        u8 max;
        u8 min;

        max=ListShow>>4;
        min=ListShow&0x0f;

        if (index>max) ///<超出最大当前显示的序号
        {

                LCD_Write_Str(Menu_GetSelItem()-min,0," ");

                min+=1;
                max+=1;
                ShowList(min,max);
                ListShow=(max<<4)|min;

                LCD_Write_Str(index-min,0,">");

        }
        else if(index>=min)///<在最小和最大序号之间
        {
                LCD_Write_Str(Menu_GetSelItem()-min,0," ");
                LCD_Write_Str(index-min,0,">");
        }
        else                                        ///<低于最小当前显示最小序号
        {
                LCD_Write_Str(Menu_GetSelItem()-min,0," ");

                min-=1;
                max-=1;
                ShowList(min,max);
                ListShow=(max<<4)|min;

                LCD_Write_Str(index-min,0,">");
        }
        SelItem=index;
}
void KeySelItem(u8 key)
{
        s8 index;
        if (pPage->pItem[0].TypeAndIndex & 0x10)///<如果是使用列表方式
        {
                switch(key)
                {
                        case KEY_UP:
                                index=Menu_GetSelItem()-1;
                                if(index<0) break;

                                SelItemOfList(index);
                                break;
                        case KEY_Down:
                                index=Menu_GetSelItem()+1;
                                if(index>(pPage->ItemNum-1)) break;;
                                SelItemOfList(index);
                                break;
                }
                return;
        }
        switch(key)
        {
                case KEY_UP:
                        index=Menu_GetSelItem()-1;
                        if(index<0) index=pPage->ItemNum-1;
                        SelPageItem(index);
                        break;
                case KEY_Down:
                        index=Menu_GetSelItem()+1;
                        if(index>(pPage->ItemNum-1)) index=0;
                        SelPageItem(index);
                        break;
                case KEY_Left:
                case KEY_Right:
                        index=Menu_GetSelItem();
                        if (index<4)
                        {
                                if((index+4)>(pPage->ItemNum-1)) return; //右没有Item项,无法选中右边项;所以返回
                                index+=4;                                                                //右边有Item时把index定位到右边的Item
                        }
                        else            index-=4;                                                //因为右边有Item项时,左边一定有Item项;因为是按顺序安排的
                        SelPageItem(index);
                        break;
        }
}

网友:
用过ucgui还没自己写过界面,受教了

网友(2015-03-08):
明天试试看

网友:
终于等到菜单资料了,之前有做过没做好,还是有点学问的

网友:
菜单说白了,就是个双向链表而已,最简单的可以用有限状态机switch实现,复杂点的,用结构体,也就是链表的方式实现,网上很多这样的论文的,大家多关注下!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下载研究一下,高人哪!多级菜单是否考虑嵌入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教下
这样的还合理不?

学习了,感觉挺好的,开始学习LCD菜单,希望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2015-04-12):
学习了,这个方法实现LCD菜单界面真的很好呢!

网友:
楼主有menu.c文件吗?菜单结构方便,想移植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很有用

网友(2015-05-18):
有空玩一下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马克,谢谢楼主,有空了仔细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能否分享一个简单、完整的工程项目?软件菜鸟,有些看不懂。

网友E:
请问楼主,ITEM结构中的ItemIndex结构的低4位,你说是序号,但是,我看你的代码中好像没用到,只用到了bit4来判断显示方式,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8位小容量单片机的福音!
在最简单的文本菜单基础上引入了容器的思想,有点中小型GUI的意味

网友:
菜单框架不错,我也想借鉴一下这个思路!

网友:
很好的显示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ITEM结构中的ItemIndex结构的低4位,你说是序号,但是,我看你的代码中好像没用到,只用到了bit4 ...

你去这里看 https://github.com/lindabell/SMF 去掉那个变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这里看 https://github.com/lindabell/SMF 去掉那个变量了

好的,谢谢楼主,我学习学习

网友(2015-08-07):
LCD多级菜单,不久项目中就要使用了。谢谢!

网友:
撸主思路清晰 流弊

网友:
学习,记号研究

网友:
多层菜单,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5-12-01):
先收藏,再研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404了啊..........

把地址粘贴到迅雷可以下载

网友:
很好的思路!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2-15):
厉害,确实有点像小型GUI。

网友:
LCD菜单程序

网友(2016-05-20):
好东西就是要MARK起来

网友(2016-06-22):
以前在51cpu上看见过. 今天这个是不同的.

楼主(2017-02-23):
非常久没有项目上液晶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2018-01-11):
感谢楼主分享,帮助大

网友(2018-03-03):
Thanks♪(・ω・)ノ,暂时没看懂,先MARK

网友(2018-04-28):
突然觉得自己写的很low

网友:
写这个很累,,辛苦楼主

网友(2018-06-15):
不好移植,耦合很强,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收藏在项目中使用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正是想找的资料

网友(2019-02-18):
多层菜单 mark。。。。。。。。。。。。。。。。

网友:
链接失效了  能在发一个吗。楼主

网友:
多层菜单实现

网友:
感谢分享,谢谢收下了

网友:
lcd菜单完整版架构

网友:
阿莫论坛高人多啊  lcd菜单8bit-mcu 完整版架构

网友(2019-06-27):
没看太明白

网友(2019-08-29):
学习了,感谢分享,支持分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