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的前瞻算法与国际象棋引擎算法

楼主(2014-11-07):
这两个算法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在复杂的条件下求一个最优的解。

顶级的国际象棋引擎算法有开源的。

这两个算法哪个会难些呢。

网友A:
国际象棋引擎算法是一种博弈算法,运动控制的前瞻算法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两者也许没有交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际象棋引擎算法是一种博弈算法,运动控制的前瞻算法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两者也许没有交集吧。 ...

前瞻算法了解的都比较少。

用比较熟悉的有代表的算法来比,来了解了。

有更合适的熟悉的有代表的算法来比了,提出来更好了啊!

网友B:
目前业余时间在鼓捣一个最简单的两轴连续线段(小直线)的速度前瞻算法,比较简单,基本就是高中以前的公式加点小技巧,顺利的话月底前搞出来了会贴出来,敬请期待

网友C:
象棋,哪有围棋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业余时间在鼓捣一个最简单的两轴连续线段(小直线)的速度前瞻算法,比较简单,基本就是高中以前的公式 ...

非常期待!

开始做了,一定会做的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棋,哪有围棋的复杂

以前开始学中文输入时有两点还记的:
1.中文比英文难输入,刚开始时60,70年代吧有人说中文不适合计算机。
2.说中文输入速度比英文快很多的,更适合计算机。

说不定哪一天,会说围棋更适合计算机。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象棋,哪有围棋的复杂

找喷。电工哪有码农牛逼。

网友:
速度前瞻期待

网友:
做过运动前馈,,这两个问题没有相关性

网友:
根据两条直线的夹角来改变插补速度。和国际象棋有相关性吗?楼主是否能对多轴插补和速度前瞻算法科普一下?

网友:
哪位能具体解释下二者关系么,前瞻和象棋引擎,这是在比较难度系数啊?

楼主:
楼主对这两个算法也就字面上的一些理解了:
1.前瞻,LOOKAHEAD,是要看好些步的吧。
2.象棋,是要看好些步的吧。

只看了这一步,更多的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开始学中文输入时有两点还记的:
1.中文比英文难输入,刚开始时60,70年代吧有人说中文不适合计算机 ...

你学过数学吗?

楼主:
学一点了,一般了。如果按高手来看,都没入门。

前瞻算法要做好是不要用很多数学?
数学没学好,很多算法根本没法搞的。比如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