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 stm32一键下载

楼主(2014-11-07):
各位大哥好,小弟想做一个stm32的一键下载,但是用MCUisp软件发指令过去的时候,怎么FT232R的 DTR  RTS引脚一直为高电平,不知道哪位大哥做过这个没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一键下载电路

网友:
一直用正点原子的一键下载电路  。。。。

网友:
哥们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MINI开发板上的电路吧,他们就是用MCUisp做的一键下载。。。。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二楼正确。

网友A:
求图求真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图求真相啊。。。。。。。。。。。。。。。。。。。。。。。。。。。。。 ...

多谢各位的回答,好像这两个脚的时序被小弟抓出来了,是正常的,我就是用正太原子的电路,估计是我搭的电路有问题,但是时序是没问题的,谢谢各位!

网友:
孤陋寡闻了,百度了一下一键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好像这两个脚的时序被小弟抓出来了,是正常的,我就是用正太原子的电路,估计是我搭的电 ...

楼主成功了没有,我也用FT232,正点原子的电路,没有成功,但最后发现正点原子的USB转串口芯片用的是CH340

网友:
一个 二极管 + 几个电阻就够了(注意:该电路配合 PL2303HX)

网友B:
可以参考下一些开发板的电路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一些开发板的电路像

没有成功呀,我自己做的一个用来自己用的小板的可以用来下载和传数据,但是我把它做到我的采集板上就不能下载,但是发普通的指令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大板上
的DM DP是否走的太近了还是什么原因,还是大板上面走了电源线,我走了USB过来的VDD  5V线,知道的大哥们,指导一下呀,

网友C:
刚画了一块usb转蓝牙串口的去做了,用的FT232,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真相在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画了一块usb转蓝牙串口的去做了,用的FT232,不知道能不能用......

FT232R一键下载成功,这是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时序

网友:
真相在二楼,一般我不告诉他,呵呵。

网友:
蓝牙做串口下载  以后手机弄个软件连上是不是就可以升级程序呢?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
学习了

网友:
具体怎么样了

网友(2017-08-07):
你可以用ft232的io控制boot0和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