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线的步进电机怎么接?

楼主(2014-11-07):
今天老师给我了个电机,我去,六根线,我郁闷了!坛友们能跟我说说这六根线分别是什么吗?好像这个电机是带编码器的,小弟会的太少了!先谢谢了!

网友:
步进的话,应该是2相6线步进。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接四根就可以了,中间抽头的可以不用。。。。用万用表测电阻能测出来的!

网友:
六根线一般是两相电机,楼上说得对,用万用表测电阻就可以了,同一组的三条线之间电阻很小,A+ 到ACOM 的电阻等于 A-到ACOM的电阻,B相也一样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四个管子推的话,6根线正好。
如果是用驱动器或者芯片的话一般需要扔掉两根。
具体扔掉哪两根,要看你是想要高速,还是大力矩了。

网友(2015-05-08):
1-A,2-AB的公共端,3-B,4-C,5-CD公共端,6-D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这种叫四相六线的,有两根是中间的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