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60芯片 带Z 和不带Z

楼主(2014-11-07):
最近在做项目 用了K60  带Z 和不带Z  是真的有区别的  我在带Z的官方例程库中写程序  下载到不带Z 的芯片 调试  出现一些奇葩问题  后来 我去官网下载了 新的例子库 就好了  请大家小心使用啊

网友A:
我曾经出现过使用BDM不能下载  使用Jlink下载成功的事情 现在想一下 估计就是之前用的带Z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952-1-1.html   我曾经的帖子

网友B:
测试版和非测试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版和非测试版?

不是,是硅版本不同。
带Z的是老版本,1.x的
不带Z的是新版本,2.x的
我们有个专门的应用笔记讲这个内容的: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4445.pdf

网友C:
带Z和不事Z的不能互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Z和不事Z的不能互换?

很多寄存器不一样,所以不能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多寄存器不一样,所以不能兼容。

哇喀喀,FSL怎么能这样? 干吗不另命名为另一个系列,我不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喀喀,FSL怎么能这样? 干吗不另命名为另一个系列,我不活了  ...

主要带Z的版本比较老,所以后来2.X的版本改的比较多,这个是个特例。
如果要移植也可以,就是你要把软件中相关的寄存器都改为新的,不然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喀喀,FSL怎么能这样? 干吗不另命名为另一个系列,我不活了  ...

以后用K系列的芯片,不要选带Z的,带Z的都是比较老的了。

网友:
学习了,差别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带Z的版本比较老,所以后来2.X的版本改的比较多,这个是个特例。
如果要移植也可以,就是你要把软件 ...

大哥,这是同一个系列,这样搞的不是很混乱,移植是要工时的,我怎么和老板开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后用K系列的芯片,不要选带Z的,带Z的都是比较老的了。

以后就事要生产带Z的,已发货的带Z的招回行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后就事要生产带Z的,已发货的带Z的招回行不

但是带Z的芯片还在使用,如果项目开发好的软件,可以还用带Z的。
要是想转到新的K60上面,你就需要看看上面给出的应用笔记链接,1.x和2.x的区别,里面有讲解哪些地方有区别,需要修改的。
你需要花个时间修改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是带Z的芯片还在使用,如果项目开发好的软件,可以还用带Z的。
要是想转到新的K60上面,你就需要看看上 ...

好的,我去看看吧,这次脸丢大了,我得找个人来出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去看看吧,这次脸丢大了,我得找个人来出出气

行,你先看看,如果修改遇到问题,直接发帖交流。

楼主:
我用 官网的新版本库例子 解决了 以后不买带Z了  KINETIS512_V2_S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 官网的新版本库例子 解决了 以后不买带Z了  KINETIS512_V2_SC

恩, KINETIS512_V2_SC这个就是针对新版的K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出现过使用BDM不能下载  使用Jlink下载成功的事情 现在想一下 估计就是之前用的带Z ...

SWD接口是一样的,用SWD接口烧录都可以啊!

网友:
有点小坑,这带Z的有点灰似于工程样片,现在却成了正式版了。

网友E:
看来,真要仔细看啊,不然肯定以为是一样的。想问一下,旧版本现在还生产吗?
有什么方法比较方便区别新旧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真要仔细看啊,不然肯定以为是一样的。想问一下,旧版本现在还生产吗?
有什么方法比较方便区别新旧 ...

你好,5楼给出的应用笔记链接,在第一页就将了版本问题。
如果是1.x的就是老芯片,2.x的是新的芯片。
旧版本的芯片现在没有停货,因为还是有人在用的。
如果是新产品设计,建议你们还是选新的芯片,这样后面还会有SDK支持,开发起来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