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翻新芯片

楼主(2014-11-07):
买来的芯片怎样识别是全新原厂还是旧片翻新的,不要看正面,看反面的批号,翻新片反面的批号每片都不相同。

网友A:
所有的激光打印字符都可以修改,只有模具位号是无法激光修改的。当然如果造假者对每片都做排列,那么真的。。。

楼主:
我看到的正面改了,双面的没改

楼主:
反面的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激光打印字符都可以修改,只有模具位号是无法激光修改的。当然如果造假者对每片都做排列,那么真的。 ...

请问一下,什么是模具位号?

网友:
芯片封装的时候都是一大张一大张的,一张可能有几百片,为了可追溯,在模具中的每个小芯片上都一个小记号,标记模具位置 一般都在肚子下面,也有在肚子上面的,大模具还会有日期指针,

网友:
原来背面的叫模具位号啊 涨姿势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关键要找正规渠道,就基本能避免翻新货

网友:
翻新的你看不出来,我见他们搞过,搞的和新的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老大难问题了,

高的差的不用说一眼就能看出,

关键是翻新工艺好的热门器件,很难辨别。

等中招了,就晚了。

网友:
双列直插的看引脚 有没有重新镀过锡

网友:
嗯 ,以上方法都有效;
还有磨厚度重新丝印后,标识第一引脚孔的深度不一样的。

楼主:
磨丝印-般是磨正面的,反面的一般没磨,看批号可看出来,不过只有几片就难鉴别了

网友:
直插的看管脚。

网友:
嗯,长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技术做的太好的,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长知识了  看看我们买的芯片...

网友:
想避免也很简单,只从正规渠道拿货,翻新基本进不来;不过吧,公司的采购有专门的人管着,涉及到背后的的事儿,买不买翻新,搞技术的管不到的。

网友:
好,可借鉴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听说看引脚能看出来,看看引脚是不是亚光的。

网友:
看引脚吧。还有就是采购渠道了。

网友:
买的少的话,能用就行了。多的话,卖家一般会实话实说的。

网友:
翻新的话,喷的效果跟原装的还是有不同。品质不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翻新的引脚怎么样

楼主(2014-12-07):
翻新片引脚一般看不出来的,基本上和新的差不多,散新一般是翻新货

网友:
来涨知识的···!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每次买片子拿不准

网友:
我是看看元件脚

网友:
我也是看引脚分辨的,刻字可能比印字那种难作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