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KEA64P64M20 开发工具 咨询

楼主(2014-11-07):
我们的一个项目选用的是S9KEA64P64M20SF0,第一次接触FSL的芯片,以前用ST的比较多 开发环境是KEIL,但是发现S9KEA64 KEIL的例程很少,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开发环境。例程一般去拿找。

楼主:
另外大家都是用什么调试的,买了一个盗版jlink-v8 keil的开发环境是MDK4.74 都不知道敢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家都是用什么调试的,买了一个盗版jlink-v8 keil的开发环境是MDK4.74 都不知道敢用不 ...

st敢用,fsl就不敢用了?逗!

网友B:
找官方的配套的板子的例程吧,不过KEA系列目前的参考代码是比较少。不过芯片功能也不复杂,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外设的用法应该和KE系列的差不多吧。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网友:
KEA的KEIL例程的确不多,开发环境你可以使用最新的免费软件KDS,和官方的codewarrior几乎一样。 仿真器可以用JLINK的,multilink也可以。例程你可以到相关开发板中找,比如你的芯片,到这个链接下载中找: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家都是用什么调试的,买了一个盗版jlink-v8 keil的开发环境是MDK4.74 都不知道敢用不 ...

你MDK版本太低了,这么低的版本应该是不支持KEA芯片的。
下载个新的版本使用。
如果你喜欢用MDK,也可以用官方的processor expert软件生成程序,然后导入到MDK中调试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官网提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家都是用什么调试的,买了一个盗版jlink-v8 keil的开发环境是MDK4.74 都不知道敢用不 ...

现在盗版的J-LINK,楼主买了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官方的配套的板子的例程吧,不过KEA系列目前的参考代码是比较少。不过芯片功能也不复杂,可以自己研究一 ...

谢谢,我去看下你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盗版的J-LINK,楼主买了什么价格啊?

30人民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敢用,fsl就不敢用了?逗!

.4.7以上的版本会提示升级固件升级成功后,会出现下载不成功,或者直接就把MDK关了 看来你是没用过 ,ST的用的是ST-LINK没这个问题,我已经让高挂2个JLINK了也没办法修复

网友:
还会出现JLINK挂掉的情况,如果方便,说明下啊  谢谢

网友(2016-03-11):
引用 楼主:
.4.7以上的版本会提示升级固件升级成功后,会出现下载不成功,或者直接就把MDK关了 看来你是没用过 ,ST ...

KEIL5 有KEA的插件,要不试试这个,我也在看KEA64 的资料准备用,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