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PIC 双串口,比较普遍的。

楼主(2014-11-07):
对PIC的型号有点晕,希望有用过的推荐推荐。

网友:
PIC18F25K80

网友:
直接上ARM算了

网友:
PIC18F66K80

楼主:
多谢,我去理解看看。

楼主:
上ARM比较浪费,目前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去了解看看

PIC稳定性没得说。

网友A:
PIC18F26K22、PIC18F25K80、PIC18F45K80、PIC18F66K80等都带的;

网友B:
都说PIC稳定性好,什么时候有时间和STC的比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说PIC稳定性好,什么时候有时间和STC的比较下。

还和STC比较!!!!能选个其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8F26K22、PIC18F25K80、PIC18F45K80、PIC18F66K80等都带的;

看来师兄,是PIC的老客户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师兄,是PIC的老客户啦。。。

一直接触到的都是PIC,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和STC比较!!!!能选个其它的吗?

AVR 怎样?

楼主:
你这LAYOUT 4是啥意思?四层板?

网友:
PIC18F44J11

网友:
pic18f46k22

楼主:
pic的型号,看得很乱,大家都是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D:
楼主可以利用Microchip 产品选择筛选,含2个USART的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aspx?branchID=1005

楼主, 你的串口是啥用的?
如果要求不高, 也可以考虑一个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利用Microchip 产品选择筛选,含2个USART的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artSearch/chart.asp ...

软串口,啥意思?软件模拟?那波特率能准??

网友:
PIC24FV32KA304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串口,啥意思?软件模拟?那波特率能准??

是的, 软件模拟, 利用中断触发接收。
你要的波特率多少?

如果是16F182 7/ 16F1939, 内部时钟运行32Mhz, 9600bps 是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软件模拟, 利用中断触发接收。
你要的波特率多少?

那接收很占用CPU啊,得一直查询,不像硬件有接收中断标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接收很占用CPU啊,得一直查询,不像硬件有接收中断标志。

不会啊。。你把软串口的接收 RX,用 port B.0 , 你可以开启中断啊。。
有信号变化时, 你就启动检查接收。

我其中一个项目是使用这个方法,都用了快8年了。。 客户也没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啊。。你把软串口的接收 RX,用 port B.0 , 你可以开启中断啊。。
有信号变化时, 你就启动检查接收 ...

恩,明白你的意思了。方法不错。

网友(2014-12-10):
DSPIC30F5011、DSPIC30F6014都是双串口 。

网友:
波特率不高可以用软件模拟,高的话还是算了,误码大

网友:
PIC24FG256 4个串口 一直在用这个!

网友:
我用过PIC24FJ64GAXXX系列的,都是双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