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门禁读头如何实现主动发现ic卡?

楼主(2014-11-07):
要做个关于门禁读卡器的项目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门禁读取ic卡是怎么实现主动获取的?
方法一:通过mcu不停的扫描读取函数Request ,当射频范围内有ic卡进入,就进行读卡,防冲突 AntiColl();,选卡Select_Card()等操作吗?
方法二:中断方式,平时单片机不做事情,当有ic卡进入射频范围之后 ic向单片机发送中断信号,然后就是正常运行读卡程序?

我很希望能够用方法二中断方式,我这次用的是FM1702这个芯片,看到有中断使能和状态寄存器了InterruptEn  InterruptRq_Reg 但是我不怎么理解使用。设置初始化之后,然后把ic卡靠近天线,用示波器测IRQ中断引脚没反应?是我理解错,还是操作不完整?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朋友,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卡应该是将读卡器发射的电磁波谐振后形成供电后再与读卡器进行通讯的吧,低频的是这样工作的。如果是高频 ...

恩是的 ic 卡是这样的 ,我用示波器看了下,发现只要把射频ic初始化之后  在tx1 tx2 rx 端已经有振幅10v只有的13.56mhz的正玄波了。

我想知道的是,单片机初始化 射频ic之后,有没有那种中断读卡的方式,读取ic卡,意思是不用一直扫描是否有ic卡,而是中断之后再进去读ic卡。这张方式可行吗? 我尝试了没反应,可能是寄存器没设置对,还是射频ic不支持? 好像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

据我所知,饭堂的ic读卡器,一般是上位机发送读卡命令和扣除的金额,然后才把卡放进去,进行读卡。

我需要的是 自动读卡,卡什么时候放进去,什么时候响应。

楼主:
"ic卡上的程序是否主动发起通讯了" 对就是这句话
但不是需要单片机,一直处于查询状态?  你说指的主动发起通讯,是如何操作呢? 关键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ic卡会过来刷卡?

楼主:
  没有人分享吗

网友B:
MCU一直发寻卡命令,等待有卡返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一直发寻卡命令,等待有卡返回数据

那这种是查询方式了? 没有中断的吗?

网友B:
就是MCU一直给FM1702发寻卡命令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MCU一直给FM1702发寻卡命令的数据

我以为有那种  类似于串口中断相应这样的,有卡之后就产生irq引进中断 信号

网友C:
看情况
门禁的话一般直接发查询好了
门锁电池的话比如红外检查到了物体靠近才打开读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
门禁的话一般直接发查询好了
门锁电池的话比如红外检查到了物体靠近才打开读卡 ...

恩 好的 谢谢  那我就直接用查询好了

网友D:
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现在都还一直用查询方式。

网友E:
电路上需要加个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上需要加个干簧管

关键是你 不知道什么时候 ic过来接近啊
干弹簧有什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现在都还一直用查询方式。

你在做门禁吗? 一直读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