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线速度控制(Linear speed conctrol of stepper motor)

楼主(2014-11-07):
步进电机的线速度控制,实现步进电机的加速,匀速,在减速的过程,完全避免了失步爬步的想象。

网友A:
上半年你我也在做这个,可惜 一直到产品验收结束 也没能做得完美
下来 向你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半年你我也在做这个,可惜 一直到产品验收结束 也没能做得完美
下来 向你学习一下 ...

相互学习

网友B:
难道不是梯形加减速算法吗

网友C:
最大发送脉冲频率多少?用中断发送的吗?

网友:
学习中,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
下列,有空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梯形加减速算法吗

是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发送脉冲频率多少?用中断发送的吗?

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只需要占用两根I/O,一个是方向信号,另一个是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我用的就是普通I/O口,在中断里面只是对它进行取反,并计算下一次中断时间,在中断刚进入的时候改变下种进入中断的时间,这样就可以控制脉冲信号了,也就是说在加速的时候,定时器的ARR的值不断的减小,所以输出的脉冲频率增大,速度加快,当增至最大速度,开始匀速,定时中期不再改变,当需要减速的时候定时周期又不断增大,频率减小,速度减慢,直到速度为0.

网友:
跟我的不一样额,我的不是PWM控制的!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一个 不过用的是查表的方法。 用软件生成的s曲线直接查表 加减速。
这次 向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了解一下生成曲线的算法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5-05-10):
学习下,最近一直在研究步进电机

网友:
LZ  做得不错很给力的啊

网友(2015-06-15):
之前一直坐 步进控制, 现在比较一下

网友:
下载了学习一下,最近在搞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D(2015-07-29):
楼主的代码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需要用电机驱动器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代码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需要用电机驱动器器吗?

必须连接驱动器的 该代码仅仅提供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

网友:
学一下,顶起来啊!

网友:
如果有说明就完美了,但是还是给楼主个赞!

网友:
我用带丝杆的步进电机测试了一下楼主的代码,设置电机驱动器4细分,一直是416Hz的频率,电机转得很慢。楼主的代码是控制两个电机的吧?怎么设置电机速度呢?

网友:
步进电机的失步好像这样也解决不了额。。。

网友(2016-01-20):
最近在研究先来学习下

网友(2016-02-19):
引用 楼主:
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只需要占用两根I/O,一个是方向信号,另一个是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我用的就是普通I/O口 ...

细分是多少啊???楼主,,有没有震动啊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驱动芯片吗??没看到芯片感觉就好像在控制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