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怎么玩?

楼主(2014-11-07):
基本上线捋明白了:
        两根黄线是电机引线;
        绿、白是脉冲输出线;
        红线是芯片供电;
        黑线是接地;

但是为什么要两个电机引线,这两线怎么给        pwm波?

网友:
电机的参数给大家看看再说啊,额定电压 功率 电流 转矩等等

网友A: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

网友B:
因为一根线没法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一根线没法形成回路

资料上只说两根黄线是电机引线我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在说点资料看看

网友:
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还得加一个驱动芯片才能用单片机用pwm控制转速,芯片如TB6612。

网友:
我猜,两根黄线,都是给电机供电的,直流电机没极性,红黑编码芯片供电,脉冲线是正交编码输出

网友:
9楼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