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检测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07):
LOWBAT接单片机的AD输入,图中C61 直接短接,万用表测LOWBAT对地的电压。

   现在问题是:电阻都换成100K,则AD读数、万用表读数正常;
                        电阻都是1M,万用表都比实际电压小0.02~0.2V(电压低,差得小;电压高,差得多),而且AD的读数比万用表还小

            目的: 改进电路 以便准确检测 电压。

各位大侠,都来讨论下

网友A:
R73改成1M    R74改成100K   我就这么用的   用了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3改成1M    R74改成100K   我就这么用的   用了10年了

那样的话,电流多少啊,我电池供电, 需要低功耗

网友:
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电流多少啊,我电池供电, 需要低功耗

我用7.2V的锂电池供电,因为本身设备需要采集4-20MA,所以电源做了个可控的开关,也就是说平时不消耗电流,采集需要打开开关采集,如果直接接在设备电源输入的话   大概需要消耗7uA的电流,当然你也可以电阻增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7.2V的锂电池供电,因为本身设备需要采集4-20MA,所以电源做了个可控的开关,也就是说平时不消耗电流 ...

这样子啊,我在看看。

网友:
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一般为10M ; “10M , 100K”  和“ 10M , 1M" 的组合,其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测电压都是100K以内的,上M之后,误差变大。 当时猜测,可能是PCBA绝缘电阻的缘故。

网友:
万用表内阻会影响原来电路。示波器测量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