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嘉立创:关于圆板的拼板

楼主(2014-11-07):
例: 圆板3.7*3.7cm   制作2000片,要求4*5拼板,即100大片。

那么拼板的长与宽是怎么算的。

网友A:
这种样子的板子嘉立创能做了?我很久前想做2.5×2.5cm的板子,被告知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样子的板子嘉立创能做了?我很久前想做2.5×2.5cm的板子,被告知做不了 ...

加立创量产和打样的要求似乎不同,量产的要求低,基本都能给做。打样的一直没摸清楚拼版的原则,经常说太小不能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立创量产和打样的要求似乎不同,量产的要求低,基本都能给做。打样的一直没摸清楚拼版的原则,经常说太 ...

你说反了吧,嘉立创是打样随便啥都做,但是小批量,对外形和拼板要求比较高。我那个就是打样之后打算做小批量被告知不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吧,嘉立创是打样随便啥都做,但是小批量,对外形和拼板要求比较高。我那个就是打样之后打算做小 ...

还好,目前没碰到批量时打回的,可能是批量次数不多。不拼版的打样都很顺利,没碰到打回的。

网友:
圆形很难拼版吧,还是在有空间的地方做两条平行边好拼板

网友C:
各种形状的板子都能拼,有个名词——夹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种形状的板子都能拼,有个名词——夹持边。

不是板边么?

网友D:
这个说来话长,明天再慢慢说。

复上面各楼:

所有圆板需要拼版出货的,我们统一只有这一种拼版方式出货:4周加间距4周加工艺边的方式(如下图),此类圆板拼版出货都需要加收铣边费,且拼版面积会增大。
附:公布对极个别非常规电路板板的收费分析情况列表之一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361

样板与小批量单,从报价起就是不同的人分段分工合作的方式;样板工作人员只做样板单;批量工作人员只做小批量单;因此两边部分需求不一样。

样板通常单片出货的多,拼板出货的较少,因此,样板拼板也只能帮拼外形简单些的规则些的(如正方形/长方形的只需V-CUT的)板子拼板出货;圆板在样板系统,不帮拼板出货;实在需要拼板出,且客自己画好了符合生产制程能力(4周加间距4周加工艺边的方式)的圆板拼板文件的话,样板厂才能帮按拼板出货。
样板:拼后尺寸要达到8*8CM以上;单板尺寸短边要达1.5CM长边2CM以上才V-CUT得了;至少做5个拼板(SET)。
小批量订单:拼板后要达到7*7CM以上,单板尺寸短边要达1CM以上才V-CUT得了,至少做50个拼板(SET),需要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
补充:小圆板特殊:直径在2CM以上的,批量厂才帮拼板出货;异形板批量厂能否帮拼板出货,具体要看文件。

一般我们能帮按顺着拼的方式来画拼板文件的。但是若客户指定(阴阳或倒扣拼板)等拼板方式的话,需客提供画好的拼板文件。

样板系统没有选择出货方式的地方,规则的方形板需要帮拼板出货的话,可帮手画个示意草图手机拍个清晰的照片压缩在PCB文件一起供参考,或下单时请备注:拼板方式:几*几拼板,多少CM方向几个,多少CM方向几个,是否需要间距或工艺边或MARK点,只帮顺拼,做多少大片即多少小片等。

对于拼板出货,能帮做得出来的会尽量帮拼板出货,实在拼不了的,没办法,请谅解;因生产线要尽量确保整体稳定顺利,谢谢!

很抱歉,少部分客遇到的情况:样板时单片出货能做,批量时却做不了;样板毕竟数量少,极少数槽孔特多或超制程能力的放下去了;批量时因量大,金额大,极少部分板因效率低(如1款板钻槽孔就要1天多)或超制程(良品率不高)等,会有被卡下来的情况;这个的确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主要是因文件都是人工肉眼来看,报价人员(一天每人要看几百个文件)和做资料的人员都有时间要求,样板时超制程的偶尔没能看出来(实际上联络帮改文件或做不了的占较大比重),样板做了,批量却做不了。

另复楼下:
12楼的方式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按那个方式拼板出货,还有就是不同线路的板子不帮拼板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来话长,明天再慢慢说。

坐等释疑

网友E:
圆形的板子估计要这样拼才能做吧

网友:
请见9楼补充的内容,谢谢!

说到拼板,就头大,他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宽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圆形的板子估计要这样拼才能做吧

白沙怀表?

网友F:
一直想做个,但是没搞,求份板子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直想做个,但是没搞,求份板子呀

这个是11年做的,板子已经没有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正有些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11年做的,板子已经没有了,实在不好意思                                              ...

额,好吧

网友:
呵呵,在公司做过圆形拼板的,的确比较废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来话长,明天再慢慢说。

复上面各楼:

学习了,正要做一个异形板的拼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