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49 SPI速度问题

楼主(2014-11-07):
这几天用430 spi 模块驱动SD卡实验,SPI在低速情况下,读取数据是正常的,在数据手册查到F149 SPI最大速度是4MHZ,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只能达到1MHz,速度在高一点读到数据就出错了,一直找不到其中原因,恳请有经验有坛友指教!

网友A:
关注,用的是串口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用的是串口的设置?

SPI设置参照ti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用的是串口的设置?

找到问题了,这是原来的程序
void SPI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IFG2 &= 0xCF;
  U1TXBUF = byte;
  while(!(IFG2 & UTXIFG1));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yte(void)
{
  IFG2 &= 0xCF;
  U1TXBUF = 0xFF;
  while(!(IFG2 & URXIFG1));                                //判断URXIFG1为接收完成标志
  return U1RXBUF;
}
这是改过后程序
void SPI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IFG2 &= 0xCF;
  U1TXBUF = byte;
  while(!(IFG2 & UTXIFG1));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yte(void)
{
  IFG2 &= 0xCF;
  U1TXBUF = 0xFF;
  while(!(IFG2 & UTXIFG1));                                //判断UTXIFG1为接收完成标志
  return U1RXBUF;
}
两个程序不同之处就是接收字节完成判断的标志位,造成SPI速度上不去,两个程序各有优缺点,以前我采用的是第二程序,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SPI接收的第一个字节是错误的,永远是0xFF,所以我用判断URXIFG1来确认接收是否完成,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实际中如果接收字节是0xFF,URXIFG1是不置位的,程序会一直死在那里

网友:
官方也是这么配置的?

网友A:
        while (!(IFG2 & UCB0TXIFG))                                // USCI_B0 TX buffer ready?
        {
        }
        UCB0TXBUF = *pbuf;                                     // Previous data to TX, RX

        while(UCB0STAT & UCBUSY)
        {
        }

        temp = UCB0RXB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 (!(IFG2 & UCB0TXIFG))                                // USCI_B0 TX buffer ready?
        {
        }

好的,回去试下,对了还要咨询你一下,spi寄存器里里有个CKPH和CKPL两个标志位设置,一直没搞清楚什么时候需要设置,而且不同spi速率下对数据是有影响的

网友:
1M基本上小应用都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