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模拟PS2键盘

楼主(2014-11-07):
用STM32模拟PS2键盘,发给电脑的通码有一部分可以识别,一部分不能识别,有的的识别错误(发送某个通码,却识别成另外的按键)。求大神指导
void PS2_Send(u8 ps2byte)
{
     u8 i=0;
     u8 temp=ps2byte;
           u8 parity_data;
        EXTI->IMR &=~(1<<8);//关中断

           PS2_CLK_H();
           PS2_DATA_H();
           parity_data = Parity(temp); //校验位

//====================检测主机是否发送请求====================
          PS2_CLK_IN();
          PS2_DATA_IN();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delay_us(5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EXTI->IMR |= 1<<8;//   开中断
                return;

        }
        else break;

                }

                PS2_DATA_I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
     {
                         EXTI->IMR |= 1<<8;//开中断
                         return;
                 }
//=========================================================
    else                              //开始发送数据
    {

          delay_us(15);
        PS2_DATA_L();           //起始位
        delay_us(15);
        PS2_CLK_L();
        delay_us(30);
        PS2_CLK_H();
        delay_us(15);

          PS2_CLK_I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判断主机是否抑制通信
            {
                EXTI->IMR |= 1<<8;//开中断
                return ;
            }
//===============================================
        for(i=0;i<8;i++)    //8位数据位
        {
            if(temp&0x01)
        {
                PS2_DATA_H();
        }
        else
        {
        PS2_DATA_L();
        }

            temp>>=1;
            delay_us(15);
            PS2_CLK_L();
            delay_us(30);
            PS2_CLK_H();
            delay_us(15);

                        PS2_CLK_I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EXTI->IMR |= 1<<8;//开中断
                return ;
            }
        }
//============================================================
                       if(parity_data)// 校验位
                                {
                                   PS2_DATA_H();
                                }
                                else
                                {
                                   PS2_DATA_L();
                                }
                                delay_us(15);
        PS2_CLK_L();
        delay_us(30);
        PS2_CLK_H();
        delay_us(15);

        PS2_CLK_I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EXTI->IMR |= 1<<8;//开中断
            return;
        }
      //============================================================
        PS2_DATA_H();            //停止位
        delay_us(15);
        PS2_CLK_L();
        delay_us(30);
        PS2_CLK_H();

      delay_ms(80);     //等待主机处理
      //============================================================
     EXTI->IMR |= 1<<8;//开中断

     return;
    }

}

楼主:
字母可以识别cfhklmoprsuwxy这些,数字可以识别256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调,貌似时序上的问题,不用逻辑分析仪调死都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