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对标裁切原理的么?

楼主(2014-11-07):
如图所示,旋转刀既要与前面的输送保持同步(输送主轴有编码器),又要根据光电色标信号调整角度,使裁切位置刚好切在色标上,这是怎么控制的。
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只知道什么相位修正,怎么修正的?什么时候开始修正?
印象中坛里有做运动控制器的,能不能帮忙解释解释原理?

网友A:
旋转刀既要与前面的输送保持同步  只是在切刀切下到切刀抬起一小段,其他时间应由切刀抬起位置快速到准备位置。流程清楚后应该不难的。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刀既要与前面的输送保持同步  只是在切刀切下到切刀抬起一小段,其他时间应由切刀抬起位置快速到准备位 ...

1.色标每次检测到的长度都先放缓冲区?
2.准备位置是什么?刀和输送之间的相位如何对应?还有在加减速的时候又是怎么处理?
一大堆的疑问,头都大了

网友B:
这个是电子凸轮经典应用,基本原理是有个fifo存放下次切所对应的主轴间隔距离,也就是皮带走过的距离,然后每次切完前,需计算好从本次切刀脱离点到下次切刀切入点之间这段切刀角度和皮带位置的位置关系,也就是凸轮补偿段,剩下就是同步段,也就是实际切的那段,加起来正好360度一圈。总是大体思路是要把一圈分成同步和补偿两部分来思考

网友C:
  这个没难度,不过切刀控制部分必须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利用前面的编码器信号计算出速度,然后使步进/伺服电机跟上传送带的速度,刀轴转一圈,刀尖所在的轴转一圈周长刚好是两色标间的距离。

网友D:
典型的飞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子凸轮经典应用,基本原理是有个fifo存放下次切所对应的主轴间隔距离,也就是皮带走过的距离,然后 ...

刚才我也想到这一点,匀速还好想一点,如果这个过程加速或者减速,那么这个切完前的计算不就和实际不匹配了,这时候又该如何处理?

网友B:
所以说要做好必须是从位置出发去想,这样可以消除因为实时皮带变速造成的影响,因为位置关系定了,无非皮带快,我切刀也快呗,无需其他补偿计算,而且我以前的做法是除了你途中sync那段,剩下整段都是补偿段,这样才跑得快

网友:
画一个坐标图,横坐标皮带位置,纵坐标切刀位置或者角度,这幅图你画出来,这个项目就成功一大半,剩下就是编程和工作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难度,不过切刀控制部分必须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利用前面的编码器信号计算出速度,然后使步进/伺 ...

这个切刀是用伺服的,总体意思就是你说的,但是细节上感觉不好处理。比如上面有位网友提到的提前算好,那么加减速时怎么处理;不可能一次裁切到位,需要好几次后才能裁切到位,那么这个修正量又该怎么处理?

网友:
不过也可以用追剪原理,刀轴转动的速度只有在接近色标的时候和和色标运动的速度同步,完成后根据转动的刀轴,不同的速度转过的圆周长可以调整为裁切各种长度的色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飞剪系统

对,就是飞剪系统,不过我们用的较多的是匀速剪。好像类似控制器都很贵,有价格实惠的推荐一下么

网友B:
既然是伺服就好办了,用实时插补跟踪模式,插补关系就是我说的那幅坐标图,横坐标为皮带编码器反馈读数,纵坐标就是刀的设定角度,以固定周期往下设就行了,记得把驱动的默认加速度放到最大,最大速度放到电机极限就行了,这样说明白了吧,忘掉速度吧,别陷进去了

网友:
飞剪
材料匀速,刀根据色标间距做加减速调整,在切之前速度同步

网友D:
什么叫匀速飞剪,木听说过。估计你说的是偏心凸轮机构调整刀速的机械式飞剪系统。
你这个要用伺服实现机械凸轮的动作,要用到带电子凸轮功能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要做好必须是从位置出发去想,这样可以消除因为实时皮带变速造成的影响,因为位置关系定了,无非皮带 ...

你以前是用什么做的?自己做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伺服就好办了,用实时插补跟踪模式,插补关系就是我说的那幅坐标图,横坐标为皮带编码器反馈读数,纵 ...

谢谢,我再想想,思路稍微清楚一点,这个坐标图还没想出来,我再想想。。。

网友:
关键是输送主轴旋转的线速度,要和物料水平运动的线速度保持一定关系。

必须要知道物料水平运动的线速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匀速飞剪,木听说过。估计你说的是偏心凸轮机构调整刀速的机械式飞剪系统。
你这个要用伺服实现机械 ...

不是这个意思,飞剪一般根据裁切长度,分加速或减速区、同步区对吧,匀速的意思就是说整个过程都是匀速的,相当于刀的周长比裁切长度长,旋转速度要比送料速度快。
刀很重很大,如果频繁加减速,对机械强度、电机扭矩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