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可以拼么?

楼主(2014-11-07):
钢网可以拼么?

网友:
把多个文件拼成一个文件,只要不超出钢网有效面积就可以。

网友:
可以啊,我有实际做过,钢网的能合理利用起来,不会浪费很大的空间

网友:
楼主是说不同的pcb拼吗

网友:
楼主是说不同的pcb拼吗  =============可以

网友:
可以,不超过面积就行,合理利用资源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意思可能会造成两种理解:
1)不同的几个文件拼一张钢网上,这个种情况只要把文件打包一起上传就好了
2)同一款板,要做成多个拼板,例如,一个单片要做成2*2拼板,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楼主自己拼好或用做板的拼板文件用来下单了。

楼主:
你好我的意思是第一钟,就把几个文件压缩一下就行么?不用自己拼在一个文件里么

网友:
可以,自己用的话钢网拼起来省位置,但机械批量加工多余部分要贴来才能刮锡,较麻烦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的,我也准备这样做

楼主:
谢谢,下次就这样

网友:
可以,不超过面积就行的

网友:
pcb能拼,钢网就能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意思可能会造成两种理解:
1)不同的几个文件拼一张钢网上,这个种情况只要把文件打包一起 ...

钢网拼需要加钱么?

网友:
我是自己先把几个PCB文件拼到一个文件里,把正反面也处理好,照文件做就成了。已经做出好几个钢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意思可能会造成两种理解:
1)不同的几个文件拼一张钢网上,这个种情况只要把文件打包一起 ...

第一种情况需要收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情况需要收费么

你好,楼主!

针对第一种,多款文件拼在一个钢网上面只要有效尺寸内开得下就可以!如果文件个数过多,尽量自己拼一文件!详细咨询,可以加我QQ!

网友B:
拼了用起来方便吗?

网友:
对的,钢网有一定面积,不超过即可

网友:
只要你选择的钢网对应规格的有效面积内,随你折腾,把你想做的任何PCB都复制粘贴到一起(别靠太近或重叠了,稍微留点孔隙让自己好识别),就OK了。

网友C:
JLC的钢网 一个网的焊盘不要超过4000个点,否则要加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的钢网 一个网的焊盘不要超过4000个点,否则要加钱的。

4000个 已经足够密集了   一般的应用达不到那么高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了用起来方便吗?

不介意多花点钱当然是分开做的好啊
相拼一起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嘛

网友:
一个网开4000个点?老板给我开四个i7的钢网

网友:
经常拼啊,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