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读12864屏幕上显示的点坐标

楼主(2014-11-07):
我做一个12864波形显示,现在要实现截屏(像照片中的那样的点,照的不清楚),并且储存波形,当我按下截图按键时12864显示当前波形并且定住不动,我现在想要把屏幕上这些点存到一个二维数组中,然后需要时再从二维数组中重现这些点(绘出那个波形),现在问题来了,屏幕上当前显示的点要怎么读取呢?或者有做过相关的功能前辈,能给个相关程序否

网友:
在 RAM里开1屏的显示缓冲,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网友:
如果有足够大的RAM(1K就行),在RAM中开个数组作为缓存。如果没有,那就把读屏函数加上,具体参考屏的控制器说明书

网友:
不用在RAM中开缓存 ,12864本身有个读指令,可以读回第个座标内的信息,但记得每个座标里都是2个字节,所以你改动前要

先读回原信息,再与上去,后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