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耐压50V以上,性能跟LM324相近的廉价电压比较器或运放

楼主(2014-11-07):
求推荐耐压50V以上,性能跟LM324相近的廉价电压比较器或运放

网友:
不太可能有便宜的。除非用三极管搭

网友A:
能问下,用在什么场合吗?

网友B: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age#p1261max=48;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mplifiers-linear/operational-amplifier-op-amp-products.page#p1261ma ...

谢谢了,可有点贵啊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用在什么场合吗?

想给串联的铅酸蓄电池充电用,恒流恒压用。LM324或LM358的耐压才在30V左右。

网友:
是不是控制交流220V,需要交流220V的比较器?
显然,不是。

想给串联的铅酸蓄电池充电用,恒流恒压用。
恒流恒压用分离的三极管或MOS管,可达几百V。
控制还是要低压的。

网友:
可以找一下APEX公司的高电压线性放大器产品,电源电压12伏到几百伏都有,输出电流几百毫安到上百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