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元器件3D模型的导入问题

楼主(2014-11-07):
      问题是这样的,见过很多人画PCB,画完之后都希望看一下3D的效果,本人也是这样的。后来在网上搜了有关3D模型的导入与导出,但是都是给单独一个元件安装3D模型,没有像封装那样,可以从库中选择相应的模型。
之前在阿莫上下载了一个3D库,但是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只能选择库中的第一个3D模型。小弟一直想弄懂如何能够随意的改变元件的3D模型,最好是能像封装那样可以从库中随意的选择模型或者改变模型。
      下面附上步骤的图片,还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这步只能选择一种模型,有很大的弊端。比如说,我有很多元器件想加3D模型,那是不是就要建立很多的STEP格式的文件?能不能建立一个库,把所有的模型放进去。姓什么时候加就什么时候加?

网友:
可以再见封装库的时候顺便把3D模型加进去就可以了,以后有就再添加,慢慢更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步只能选择一种模型,有很大的弊端。比如说,我有很多元器件想加3D模型,那是不是就要建立很多的STEP格式 ...

这个图,是在原理图库中,工具栏,模型属性,给元件添加3D模型的,可以在3D库进行模型的选择,但是在原理图倒到PCB图中时,元器件没有3D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在原理图库中,工具栏,模型属性,给元件添加3D模型的,可以在3D库进行模型的选择,但是在原理 ...

情况就是这样,搞了好久都不知道为什倒不过去,如果这样的话,AD9中的PCB3D库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