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外扩的RAM,是不是数据总线可以随意连?

楼主(2014-11-08):
最近看看MPC8313E-rdb开发板的电路图,百度上就有,发现使用的DDR2 RAM芯片与处理器连接的数据总线是完全混乱的,很是不解。后来又想想,为什么要保证一样呢?是不是只要读和写保证一致就可以了,RAM内部数据是否真实,无所谓的???
下图为电路图pdf上面我觉得疑问的地方。

上图中的DQn都是混乱连接的。。。

请求大神们解释!!

网友A:
好比一个大房子里的很多房间,你正着数是1,2,3,4;可总有人数4,3,2,1吧,这房间没什么区别,都是放东西(数据)的,管他1234还是4321呢?

网友:
可以,有时这是为了画PCB方便

网友:
只要保证存进去和取出来的数据是一样的就行了,管它在RAM内是什么顺序。

网友:
嗯,反正都是二进制,位置不同而已

网友:
那是不是地址线也可以随便布,跟数据线的思路一样?

网友B:
SDRAM是有要求的,比如地址线A10是有特定状况,数据线假如交换,注意有些命令软件调序(我记不得是否有配置命令了),SRAM是可以任意调序的

网友:
这个最好以手册说得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比一个大房子里的很多房间,你正着数是1,2,3,4;可总有人数4,3,2,1吧,这房间没什么区别,都是放东西 ...

说的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想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是有要求的,比如地址线A10是有特定状况,数据线假如交换,注意有些命令软件调序(我记不得是否有配置 ...

被你说的感觉好复杂啊。。。我还是觉得,数据线我觉得没有道理不能直接交换啊??反正读写正确就行了啊

网友C:
DDR 或者SDRAM 的数据是分组传输的,组内的数据线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 或者SDRAM 的数据是分组传输的,组内的数据线可以互换

所谓的组内是指?我对这一块不太懂。。。我们这边数据总线32位,分别连接两块DDR2的ram,每块16位,两块地址总线是一样的。

网友C:
32位数据线可以化为4组,其他DQ,DM的不多说了,D0-D31简单的分4组为D0~D7, D8-D15, D16-D23 ,D24-D31 ,
比如D0-D7这8根线你可以随意的换,但是D0-D7的线不可以和D8-D31线换

网友:
原来这样也行啊

网友:
还是建议以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
应该是怎么方便怎么连就行吧

网友:
有一种加密技术叫数据地址乱序,只不过在芯片内部实现的乱序。在板上这样做也可以迷惑人。

网友:
SDRAM的数据线,8Bit一组,组内乱序没问题;组之间必须整组整组换,而且需要带着Byte Mask那个一起换;地址线因为涉及芯片配置用途,一般不能换,当然,认真查过手册或许能换。

网友:
二楼正解,完全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数据线可以化为4组,其他DQ,DM的不多说了,D0-D31简单的分4组为D0~D7, D8-D15, D16-D23 ,D24-D31 , ...

这个回复比较靠谱,看了下电路图,好像确实如此。。。

网友D:
RAM可以交换,包括上面说的分组,这样可以降低布线的难度。
但是对于ROM就别这么干了,比如nand、nor,要指令控制读写的,交换的后果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M可以交换,包括上面说的分组,这样可以降低布线的难度。
但是对于ROM就别这么干了,比如nand、nor,要指 ...

恩,谢谢回复。。。我也就是发现了点东西,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第一次听过,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只要保证存进去和取出来的数据保持一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