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容问题

楼主(2014-11-08):
手头上有2种电容,白色意大利的,黑色国产的。不知道能不能替换,意大利的查不到相应资料。
国产的CCB61看资料好像适合小功率100W左右的。手头上电机是AC/500W的。也看了一些启动
电容的计算,只有容值和耐压,没有考虑功率?而且计算出来的数据和原机的白色电容也大不相同。
哪位大侠指点下呢?

网友:
刚刚查过西门子变频器配套的风机电容价格,400不到一点,和你下面的样子有点一样。用了7-8年了,容量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A:
看耐压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替换时只看耐压和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的哦,你的电容要看控制器的类型,继电器控制的随便换,可控硅控制的就要小心了,必须用带感电容,否 ...

交流电,直接接电机,中间就一个普通的船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耐压容量就可以了

哦,那为什么我查CBB60(和黑色一样的那种)资料,上面写适合空调风机、排风扇等频率为50Hz/60Hz交流电源供电功率相对较小的单相电机启动和运行

网友(2014-12-26):
个人推荐厦门法拉电子的电容,厦门法拉算是世界上做薄膜电容做的最好的吧。我们公司的风电变流器上的母线电容,单相风机的启动电容都是选用厦门法拉的,它的芯温可以耐受到105摄氏度,我们变流器长时间在环境温度50摄氏度下运行,厦门法拉的电容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