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11-08):
本人刚学习51单片机。假如 我用一个51单片机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程序正常运行,但是我在电路不变的情况下,想修改程序再次下载,结果单片机一上电电机就直接运行上一个程序了,新程序无法下载,如果把外围电路断开,就可以下载,这是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如果这样的话只能在成品完成前把程序先下载到单片机里,无法再修改和调试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下载进去吧

根本就无法下载新程序,一上电就直接运行旧程序了,但是把外围电路断开,就能下载了

网友B:
什么型号?程序下载步骤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程序下载步骤正确不?

最简单的STC89C52, 方法步骤没问题,只要把外围电路断开就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
你先连好,点好下载,然后复位

网友C:
那就把外围断开, stc的51个单片机 是用串口下载的,  估计两种原因

1. 第一个,上电受外围干扰.
2.第二个, 本身外围线与串口线冲图.

还有可能就是直接在上电过程中,单位机的工作电压, 或都复位受 外围电路或者电机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外围断开, stc的51个单片机 是用串口下载的,  估计两种原因

1. 第一个,上电受外围干扰.

哪能怎么避免呢?如果这样的话只能在成品完成前把程序先下载到单片机里,无法再修改和调试程序了

网友:
是不是把下载口用上了?
点下载后要硬件复位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判断,只能楼主自己想办法去查找. 排除的步骤,  从硬件原理图上开始. 从电源, 复位, 下载口是否被影响.

网友:
上电把下载器的电压拉下来了吧

网友:
从电源, 复位是否到位, 下载口是否共用方面着手,关键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