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村长和各位delphi大婶,如何动态创建和释放多个TComboBox?

楼主(2014-11-08):
delphi的新手,想写些自用的小软件,
经常遇到一些属性相同的东西,想动态创建
度娘出一个动态创建和释放tedit的方法,
http://www.cnblogs.com/Bung/archive/2011/09/17/2179463.html

但是用在TComboBox上好像不好使。。

想要这样的效果:

呼叫村长和各位delphi大婶,如何动态创建和释放多个TCombo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th TComboBox.Create(self) do begin
parent:=Self;  //注意这个
top:=100;

这个是父容器定义吧,不一定是self吧。
可以是其他控件吧,但是还是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他的parentcontrol是谁,主要是为了item用的否则可以不用定义。在delphi2005下测试通过。不相信可以截 ...

能给个动态创建和释放多个TComboBox的demo么?
我还是搞不定。。

网友B:
var
   cb: TComboBox;
begin
   cb := TComboBox.Create(Self);
   with cb do
   begin
      Left := xxx;
      Top := xxx;
      Width := xxx;
      Item.Add("sssss");
  end;
end;

Create(Self)不需要释放,在其Parent释放时负责处理。 若是Create(nil),需要指定cb.Parent,需要释放时用cb.Free或FreeAndNil(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th TComboBox.Create(nil) do
try
  parent:=Self;  //注意这个

我是想动态创建和释放多个TComboBox。
不是动态创建一个。

网友B:
这都给出了一个的例子。 多个照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给出了一个的例子。 多个照做就是了。

我要的是这种效果。。
多个动态生成多个还是百思不得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他的parentcontrol是谁,主要是为了item用的否则可以不用定义。在delphi2005下测试通过。不相信可以截 ...

想要的是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var
   cb: TComboBox;
begin

试了下你的代码
会报错没有指定Parent。

网友C:
2楼的可以,照做或加点楼主你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的可以,照做或加点楼主你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添加确实可以
但是如何释放对应的TComboBox呢?
就像我图片显示的那样。。。

还有,如何取消当前TComboBox的选定状态 ?

网友D:
刚弄的...详见 示例代码,  剩下的自由发辉

Type
  TForm1 = Class(TForm)
    CmdDel: TButton;
    CmdAdd: TButton;
    Edit1: TEdit;
    CmdCreate: TButton;
    Panel1: TPanel;
    Procedure CmdCreate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CmdAdd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CmdDel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cbParam: Array[0..9] Of TComboBox;  //定义 数组, 最大可创建10个
    Procedure ItemAdd(Cb: TComboBox);
    Function GetComboBoxCount: Integer;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Implementation

{$R *.dfm}

Procedure TForm1.ItemAdd(Cb: TComboBox);
Begin
  Cb.Items.Add('1');
  Cb.Items.Add('2');
  Cb.Items.Add('3');
  Cb.Items.Add('other');
End;

Procedure TForm1.CmdCreate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 Max: Integer;
Begin
  Max := StrToInt(Edit1.Text);
  If Max > 10 Then Exit;                //超出允许创建的, 取消
  For I := 0 To Max - 1 Do
    If Panel1.FindComponent('CbParam' + IntToStr(I)) = Nil Then //先判断 该名称的是否已创建有了
    Begin
      cbParam[I] := TComboBox.Create(Panel1); //创建到Panel1里
      cbParam[I].Parent := Panel1;      //在 Panel1里
      cbParam[I].Name := 'CbParam' + IntToStr(I); //命名
      cbParam[I].Left := 10;            //左边距
      cbParam[I].Top := I * 25 + 10;    //25为每个COMBOBOX的间距,  +10是到 顶层边距
      ItemAdd(cbParam[I]);
      cbParam[I].Style := csDropDownList;
      cbParam[I].ItemIndex := 0;
    End;
End;

Function TForm1.GetComboBoxCount: Integer;
Var                                     //取当前Combobox总数
  I: Integer;
Begin
  Result := 0;
  For I := 0 To Panel1.ComponentCount - 1 Do
    If Panel1.Components[I] Is TComboBox Then
      Inc(Result);
End;

Procedure TForm1.CmdAddClick(Sender: TObject);
Var
  CurID: Integer;
Begin
  CurID := GetComboBoxCount;
  If CurID >= 10 Then Exit;             //超出设定的数量 不准再创建
  cbParam[CurID] := TComboBox.Create(Panel1); //创建到Panel1里
  cbParam[CurID].Parent := Panel1;      //在 Panel1里
  cbParam[CurID].Name := 'CbParam' + IntToStr(CurID); //命名
  cbParam[CurID].Left := 10;            //左边距
  If CurID = 0 Then
    cbParam[CurID].Top := 10
  Else
    cbParam[CurID].Top := cbParam[CurID - 1].Top + 25;
  ItemAdd(cbParam[CurID]);
  cbParam[CurID].Style := csDropDownList;
  cbParam[CurID].ItemIndex := 0;
End;

Procedure TForm1.CmdDelClick(Sender: TObject);
Var
  CurID: Integer;
Begin
  CurID := GetComboBoxCount;
  If CurID = 0 Then Exit;               //没有可释放的combobox
  cbParam[CurID - 1].Free;              //释放
  cbParam[CurID - 1] := Nil;            //至NIL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弄的...详见 示例代码,  剩下的自由发辉

非常感谢
delphi 7自带的控件我也实现了,但是用business skin 好像有问题,
就是当动态创建的控件被选中的时候,一执行Free就会报错。。
我来试试用你这个business skin 下能不能成功。。

网友C:
执行Free就会报错的话,在Create的时候,不要用Create(Application)或Create(Self)之类,要用Create(nil),然后再用Parent
在Free之前,先把Parent指点为nil,再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Free就会报错的话,在Create的时候,不要用Create(Application)或Create(Self)之类,要用Create(nil), ...

谢谢村长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