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源的学习,感觉智商不够

楼主(2014-11-08):
DSP电源,这几年好像用的慢慢多起来了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家.

DSP电源开发一般需要掌握那些东西?

最核心的是不是,  DSP的PID调节,就是输出电压,电流调节与保护.?

还有为什么我在看文档的时候,发现 , 那么多东西看不懂. 文档我上传给大家看一下.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在TI的网站上还有DSP电源的程序可下载.

希望大家学好了,多分享.

使用C2000微控制器的移相全桥(PSFB) 控制.pdf, 是TI的DSP电源例子.欢迎下载了解.

网友A:
电源太高大上了,我也经常为自己的智商捉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太高大上了,我也经常为自己的智商捉急,怎么办?

悟。。。。。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不懂的问题一个个去百度搞明白不就行?

楼主:
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问明白,当我的知识水平有限的时候,就是我目前缺少太多的理论,什么pid,数字滤波器,2个零点2个

网友:
帮顶,也有LZ一样的困惑

网友:
感觉电源好难,也没去弄过。。。

楼主:
dsp电源,我想了解, 有一谝文章  PID控制算法的C语言实现(完整版)  讲PID的讲的还可以, 在百度,我分数不够下载不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网友B:
时间,关键还是时间,电源电路有太多的惯性原件,所以需要在时域里控制,最后体现就是输出对外部环境的响应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问明白,当我的知识水平有限的时候,就是我目前缺少太多的理论,什么pid,数字滤波器,2个 ...

自动控制原理,数字信号处理,信号与系统,这三本书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控制原理,数字信号处理,信号与系统,这三本书都学习下。

谢谢..................

网友D:
我用51单片机就做了两个入门级的数字电源,一个BUCK,一个BOOST,BUCK采用同步整流,一个PWM周期触发1次AD,并处理1次PI调节,不过开关频率只能到58K,可以再高一点,但不能太高,太高了就不能实现单PWM周期调节1次PI了。想要PID库就去这里下,这个库简单不需要处理浮点运算,在使用PID库之前需要把KP、KI、KD浮点数转为Q15格式才可以。
无论是51还是AVR,PID库都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431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关键还是时间,电源电路有太多的惯性原件,所以需要在时域里控制,最后体现就是输出对外部环境的响应 ...

精辟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51单片机就做了两个入门级的数字电源,一个BUCK,一个BOOST,BUCK采用同步整流,一个PWM周期触发1次AD ...

谢谢,我会好好看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好好看您提供的资料

继续看我另一份帖子,有个pdf文档别忽视了,文档最后部分专门写了PID的公式推导,库就是根据公式来的,希望你能看得懂
STCunio真正的数字电源带PID数字闭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954-1-1.html

网友(2015-08-17):
没做电源前一提到电源脑袋里浮现的是7805,手机充电器这种破东西
做电源了后脑子里浮现得最多的是风电,光伏,肥皂、板凳大的IGBT。多核DSP,高阶矩阵,这些玩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续看我另一份帖子,有个pdf文档别忽视了,文档最后部分专门写了PID的公式推导,库就是根据公式来的,希 ...

不知道你的数字环路带宽能做到多少
可否用示波器抓一个阶越响应波形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数字环路带宽能做到多少
可否用示波器抓一个阶越响应波形上来 ...

附上波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上波形图

看起来不错,这是加上负载时候的波形;你再抓一个负载撤去瞬间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