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要做一批 焊接练习版,大家帮忙推荐一些贴片的管教....

楼主(2014-11-08):
学校要做一批 焊接练习版,大家帮忙推荐一些贴片的管教多一点的,最主要是便宜一点的芯片,谢谢大家了

编辑原理:打错字

网友:
正常不是555 324
管脚多的就是处理器、adc之类的
价格不便宜呀
焊接目的不是仅仅练习使用烙铁吧

网友A:
51系列lqfp大概三五块

网友:
stm8 avr pl2303

网友:
TB上找吧

网友:
lqfp144.tssop20....0602.0402....

网友:
我学校以前是用的排针+洞洞板,焊直插的

网友B:
可以去买废电脑主板拆

网友:
去买汕头拆机件就好 大把便宜的  焊接了

网友:
认为74系列比较合适。

网友:
要多少脚以上的芯片,芯片要不要实现功能

网友C:
例如和单机老师合作

出一款自己的开发板

实作练习焊接

焊完成就可以在另一门课使用

不浪费材料

网友:
0402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如和单机老师合作

出一款自己的开发板

这个,确定焊出来的能用吗,刚上手的学生板子成功率有点悬吧

网友:
焊多点0402就ok了

网友:
拆机件啊,这个肯定便宜。而且联系焊接,坏了都没关系。

网友:
额,上来就搞贴片啊。直插都未必能焊好。

网友:
买报废电脑主板

网友D:
上旧电子市场找找人家不要的板。然后把板上的芯片拆下来,再焊回去,再拆,再焊.................直到板子芯片引脚或芯片自已引脚断了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系列lqfp大概三五块

还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经常能买到假的IC,但是要专门取买还不知道去哪家。

不好找,找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买废电脑主板拆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旧电子市场找找人家不要的板。然后把板上的芯片拆下来,再焊回去,再拆,再焊.................直到板子 ...

好主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和单机老师合作

出一款自己的开发板

怕焊坏,太危险了

网友F:
在论坛收废板,运费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论坛收废板,运费到付。

量比较大,估计悬

网友:
PL2303TA 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焊坏,太危险了

做学生才能容许他失误

从失误中学习

从成功里得到成就感

况且本来就是练习板

你焊了就丢了启不浪费

怕IC被烧坏可以用塑料转接座

那个便宜的

套件一份

烧坏就学生自己掏钱出来买零件换

就算是烧坏也可以从中如何找出错误

一兼好几得

网友:
........联系下微电子厂,可能会有一些空壳的芯片

网友:
买一下常用件 结合电路搭 既可以提高调试能力又能练焊接呀

网友:
楼主有需要的话我给你1000片烧错软件的sop28封装芯片

网友:
回收站你想要多少废电路板都有

网友:
我觉得直接买一些报废的电脑主板给他们练习最好。什么都有。

网友:
弄一批报废电脑主板,让学生拆下来,再焊上去,这样才真真正正锻炼了拆焊能力!

网友:
引脚间距也很重要吧。找废板子来练习是好办法,既练习拆,也练习了焊。这两样在今后工作中都很重要。

网友:
去找二手电脑主板,收音机主板,DVD主板拆了装回去,练个三五回就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如和单机老师合作

出一款自己的开发板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电脑城去找些废旧主板,bga,tqfp都有了,先拆再焊回去,可能都不用花钱,老板会送你的

网友:
就用STM32或者STM8,让他们拿热风枪吹下来,再焊上,重复利用

网友:
额,这个直接废品收费站弄一批废旧的电路板,废旧的电路板应该很好弄,直接用那种废旧电路板练习把,既能练习拆,也能练习焊接,关键是价钱还便宜!

网友G:
我这边有相关的板子。可以看看能怎么合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有相关的板子。可以看看能怎么合作。呵呵。

可以详谈

网友:
选好封装上淘宝搜价格

网友:
74系列的

网友:
焊接真没必要用好的芯片。做坏的,垃圾练手就可以了。除了会焊,还要会看焊了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