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输出两路PWM波控制直流电机正转反转

楼主(2014-11-08):
我现在想用PWM波控制直流电机正转反转,也就是说电机的两根线分别接在两个PWM波的输出口上,一会一个口输出PWM,另一个输出低电平;一会反过来!新手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怎么弄!谁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一次初始化好两路PWM,用的时间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分别给定脉宽比及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次初始化好两路PWM,用的时间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分别给定脉宽比及正反转。 ...

我用TIM3,分别是没映射,和部分映射了,这不是两路,然后我用哪个PWM我就调用那个的Configuration,另一个就RESETBITS,这样两个都是 高电平不行呢怎么?

网友B:
如用H桥驱动,一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用H桥驱动,一路就可以了。

用L298N行吗?怎么一路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TIM3,分别是没映射,和部分映射了,这不是两路,然后我用哪个PWM我就调用那个的Configuration,另一 ...

STM32定时器很多,两个定时器各管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定时器很多,两个定时器各管一路

那我两个电机得需要四个定时器,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C:
你用互补输出的pwm两个端口+H桥

网友A:
刚才没看明白你只有一个电机那么不用两个PWM,有专用芯片解决转速与正反转如TB66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互补输出的pwm两个端口+H桥

哦,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看明白你只有一个电机那么不用两个PWM,有专用芯片解决转速与正反转如TB6612 ...

现在就只有一个L298N,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只有一个L298N,能不能解决?

L298N控制转速是用脉冲频率不是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两个电机得需要四个定时器,是不是有点浪费!

用芯片控制简单得多一路一个PWM

网友:
电机控制,tb6612

楼主:
谢谢了,我的小车已经站起来了!

网友:
L298也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就行,就是用一个定时器的4个输出比较通道,分别接到L298上的IN1~IN4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