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SIM900A模块编程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11-08):
用51单片机控制GSM模块SIM900A接电话时,如何判断来电时GSM模块的RING字符,在响铃几次后自动接听。我知道接听电话用单片机发"ATA\r\n\"。请大师帮助,谢谢

网友A:
用串口接收中断,一旦缓冲区的字符出现RING\r\n(6个字符,实际上要求不严格的话,满6个检测就行),就发送ATA\r\n。当然我说的是一次就接听了,你说的响几次,那就成功接收一次计数加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接收中断,一旦缓冲区的字符出现RING\r\n(6个字符,实际上要求不严格的话,满6个检测就行),就发送AT ...

谢谢关注提示。论坛因你而精彩

网友B:
好东西要mark一下,但是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要mark一下,但是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功能呢

用''ATS0''这个命令已经满足要求了。''ATS0=n''自动应答响铃次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