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开源贴片机程序,不会用,大侠们解解

楼主(2014-11-08):
老外的网http://www.briandorey.com/post/D ... oject-Complete.aspx

楼主:
没人回复?坐下沙发

网友:
我来给楼主顶一个,没时间啊,什么都想搞,最近在弄两轮车

楼主:
这些是神马?有大蟹知道不

楼主:
Emgu.cv下载网址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emgucv/files/emgucv/1.5.0.0/
工程原来是用VS2013做的,我用VS2010修改一下再打开,生成不了,卡壳

楼主:
framework 4.5,唉,一定要装WIN8 VS2013 ??????????????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纯支持.......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种做事的心态.

网友:
里面的视频看不到,兄弟们,你们能看到吗?

网友:
太高深了。

楼主:
WIN7 SP1装了一整天都装不上,有大神过招吗0X80041013

网友:
高大上,得深入研究

网友A:
只是代码?用那个软件,可以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代码?用那个软件,可以编译?

VS2013....

网友B:
你好,请问VS2013的贴片机控制程序编译成功了吗?我也在研究,现在卡壳了

网友:
做个出来机牛逼了

网友C:
只有软件没有硬件么

网友:
不错,一直对于那个点胶机比较感兴趣,和点胶机集合起来就好了。

网友D:
搞不起啊,那家伙搞这个花了接近4000英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VS2013的贴片机控制程序编译成功了吗?我也在研究,现在卡壳了

PNPControllerUSB-master这个编译成功了,pickandplacesoftware-master这个还不行,KM这东东又是另一堆原码.PNPControllerUSB-master这个是得安装MACH3,开启时还得先打开MACH3,不然报错,现在只试了可以发G代码到MACH3,其他视觉之类没试.不过这个功能很少,也没有设置的地方,估计全得从原码里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软件没有硬件么

是连接MACH3的,你可以用打印机并口,也可以买USB接口的MACH3板,它得开启MACH3当后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起啊,那家伙搞这个花了接近4000英镑

山寨一个估计也不少银

楼主:
你也可以做机机出来

楼主:
上点热血

楼主:
..............需要的下吧

网友B:
pickandplacesoftware-master这个编译出现错误:无法加载DLL"KMotion_dotNet_Interop.D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kandplacesoftware-master这个编译出现错误:无法加载DLL"KMotion_dotNet_Interop.DLL"

你得下载这个

楼主:
你得下载这个http://dynomotion.com/Software/Download.html

网友:
问题是已经下载安装了KMotion432,而且根据他的博客的要求安装在C盘根目录的指定文件夹上,试过两台电脑了,还是这样    WIN7  32位旗舰版

网友:
可以详细交流吗

网友:
不知道是否是路径兼容问题

网友B:
编译PNPControllerUSB-maste也是出现同样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PNPControllerUSB-maste也是出现同样的警告

路径都放C盘,再试试吧

网友:
大侠,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主,最近有进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有进展吗

有点小忙,这个就放下了

网友(2015-02-21):
支持,有研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