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现仪表盘的思路

楼主(2014-11-08):
各位莫友,我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实现一个仪表盘效果的界面,不知道怎么入手,我的构想是这样的:

主界面是一个对话框,对话框上有一些BUTTON和EDIT,用来交互获得数据或点击发送命令到串口,然后在对话框的空白处显示一张表盘图片,再做个指针在这张图片上转,这个思路可行吗?

也注意到很多莫友的做法是自己用函数画表盘,但是这一块的函数不懂,emwin的例子太复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简单的例子给我参考一下,有例子学习的话,也许这个思路也行。

期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
请您点选这连结内有许多的参考例成可让您挑选与学习 -> emWin Samples

网友A:
如果你熟悉ADOBE FLASH 和VC打包比较好办。---当然这是偏美工设计的
FLASH中画界面很容易,美工好处理。可以设计指针和表盘图片,传入不同参数时,指针偏转不同角度。
单击按钮时,文本框的数据作为变量来控制阵阵偏转。
再用VC打包为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熟悉ADOBE FLASH 和VC打包比较好办。---当然这是偏美工设计的
FLASH中画界面很容易,美工好处理。可 ...

抱歉,我看错了,以为是电脑上上位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