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的50Ω和High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8):
我以前对信号发生器的戴维南等效电路理解是一个电压源和50欧姆电阻串联,今天注意到有50Ω和HighZ两种模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用的信号发生器有50欧姆,highZ和装入三种模式,装入是自己设定阻抗,最高10k欧姆,也一直弄不清楚

网友A:
简单地说,就是信号源内部阻抗大小。普通低频信号,一般可以设定为高阻。如果使用同轴线连接射频电路,要设定为50欧姆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就是信号源内部阻抗大小。普通低频信号,一般可以设定为高阻。如果使用同轴线连接射频电路,要设 ...

谢谢,我对阻抗匹配不太了解。
普通低频信号时,设置为高阻,是不是意味着输出阻抗很高,外部接一个小一些的负载输出会变小?

网友:
阻抗匹配的意思,说的简单些:假设你有个干电池内阻1欧姆,电压1.5V。这个时候负载的电阻也是1欧姆的时候,负载获取的功率最大。
P=U*I=I^2*R = R*[1.5/(R+1)]^2

所以。。到了交流的信号,为了获取最大功率,也是要匹配好阻抗的,

网友:
只知道50欧为阻拦匹配

网友B:
是外部负载的值,因为内部负载固定为50ohm,会分压。如外部负载是是10ohm,设置电压为1伏,内部会产生6v,负载是高阻,内部会产生1v。总的来说设不设都可以,只是显示的电压不准了。

网友B:
你看到的50是默认值,应该可以改的实际负载是多少就设多少,这样负载实际的电压才会和你设置的电压一致!看图。。。

网友:
可配置的两种输出电阻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50是默认值,应该可以改的实际负载是多少就设多少,这样负载实际的电压才会和你设置的电压一致!看 ...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
应该是输出阻抗50欧姆和高阻输出,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外部负载的值,因为内部负载固定为50ohm,会分压。如外部负载是是10ohm,设置电压为1伏,内部会产生6v,负 ...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大部分信号发生器都是内部串了一个50ohm的电阻,也就是内阻是50ohm。
在设置参数里阻抗指的是负载电阻值,有些是可以任意设置负载值的。

PS:我原先开发过某国产双通道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大部分信号发生器都是内部串了一个50ohm的电阻,也就是内阻是50ohm。
在设置参数 ...

如果设置为1KΩ,那是相当于在内部串了个1KΩ的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大部分信号发生器都是内部串了一个50ohm的电阻,也就是内阻是50ohm。
在设置参数 ...

想知道信号发生器错阻抗输出这部分的电路?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为1KΩ,那是相当于在内部串了个1KΩ的电阻吗?

不是,内部还是50ohm,显示的参数认为你是1kohm的负载,比如显示1V,那这时候总输出是:【(1000+50)/1000】 *1v。如果你这时候接的就是1kohm,那输出端就是1v,而如果你接的是50ohm,那实际上输出是{【(1000+50)/1000】 *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信号发生器错阻抗输出这部分的电路?这样就明白了。

你把信号发生器理解成内部是50ohm内阻的信号源就可以了,那设置那边只是为了配合输出负载显示方便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信号发生器错阻抗输出这部分的电路?这样就明白了。

负载阻值不知,如果你是那个电压源,我想在负载上得到1Vpp的正弦波,你自己应该产生多大电压?
所以你要告诉信号发生器,我的负载是1K,50,100,无穷大等等,这样信号发生器才能产生合适的电压,使信源电压减去内阻50上的分压正好是1Vpp.
这下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阻值不知,如果你是那个电压源,我想在负载上得到1Vpp的正弦波,你自己应该产生多大电压?
所以你要 ...

,一语点破,谢谢。

网友D:
同步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步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提问

电源入手了吗,等着你晒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50是默认值,应该可以改的实际负载是多少就设多少,这样负载实际的电压才会和你设置的电压一致!看 ...

这个是正确的。

其它的都没有深入的使用过信号发生器,要么答非所问,要么瞎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阻值不知,如果你是那个电压源,我想在负载上得到1Vpp的正弦波,你自己应该产生多大电压?
所以你要 ...

顶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入手了吗,等着你晒图呢!

顺便问下,rigol示波器DS6104的采样AD是多少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rigol示波器DS6104的采样AD是多少位的?

这个没用过,不太清楚。
不过一般示波器的位数都是8位的,只看个趋势,位数高了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用过,不太清楚。
不过一般示波器的位数都是8位的,只看个趋势,位数高了成本太高。 ...

是啊,
泰克33GHz的示波器,一直不了解是什么AD如何采样的,感觉应该不是直接采集的吧?要不AD得100多G的,太恐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入手了吗,等着你晒图呢!

入了,等两天,这几天忙没时间照和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阻值不知,如果你是那个电压源,我想在负载上得到1Vpp的正弦波,你自己应该产生多大电压?
所以你要 ...

学习了。原来也是对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
17楼的解释很清晰。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连接小负载时尤其要设置好这个值,不然显示的值是错的。

网友:
知识贴,收藏好好学习,信号发生器

网友:
50Ω应该是输出电阻和HighZ表示输出高阻

网友:
这个设置只是针对外部连接设备而言的,如你设置了20Vpp,高阻。这时连接信号源上的设备输入端要为高阻,如示波器,这时可以看到示波器测得峰峰值为20。如果这时调整信号源为50,信号源显示变为10Vpp,这时你接入的设备输入阻抗也应为50欧,这样得到的峰峰值才为10Vpp.而实际上信号源输出大小是没变的

网友:
假的;骗显示的。实际输出阻抗永远是 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