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帮忙写一个CPLD程序

楼主(2014-11-08):
因客户需求的改变,我们的产品中需要用到两个摄像头,而MCU这边IO口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想到用一片CPLD 来控制在两个摄像头之间切换。基本的设想如下图:

每个摄像头的原理图如下:

CPLD初步选定EPM240T100.
因不熟悉CPLD,时间又紧迫,故有偿请熟悉这款CPLD的莫友帮忙写CPLD程序。最好在深圳,方便沟通。
有意帮忙的莫友请与我联系,Q:99046948. 报酬可协商。

网友:
用片选切换么。我来吧

网友:
有iic,建议LS用这个 芯片,不在深圳,友情帮顶

网友:
在cpld里面做一个选择器应该就能实现了吧。

网友:
一直使用EMP570的,非常熟悉!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不懂 正在学习CPLD

网友:
用原理图 都能画一个出来了。

网友:
楼主量多少?超过100k片,用lattice的xo2-4000芯片的话,我免费帮你写代码。

网友A:
另外提醒楼上各位,不要以为mipi csi的切换很简单,直接用个三目运算符或者简单的if else就行了。。它的速率非常高,所以要做4个lane帧头对齐。还要找帧头。而且要用ddr8:1和1:8来降低内部速率。还要做lp和hs切换。。我被折磨了整整2个月,打样打了3版,郁闷死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提醒楼上各位,不要以为mipi csi的切换很简单,直接用个三目运算符或者简单的if else就行了。。它的速 ...

楼主位里的摄像头只是并口的不是差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里的摄像头只是并口的不是差分的

你看楼主位接口定义,csi_d0一直到csi_d7。这不是标准的4个lane的csi接口吗?两个摄像头,所以是8个lane。从这里可以看到是差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楼主位接口定义,csi_d0一直到csi_d7。这不是标准的4个lane的csi接口吗?两个摄像头,所以是8个lane ...

差分标准都是+-这样一对的。这样说没意义因为楼主把摄像头的手册发我了。。是普通的并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帮顶。
谢谢王工!

网友:
楼主,您是想用cpld做个控制信号扩展,那做个二选一选择器可以完成么,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一个选择器不就解决了吗?怎么搞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