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工作频率与占空比?

楼主(2014-11-09):
对于电源初学者,DCDC还是有疑惑:频率与占空比分别影响电源输出的哪些参数?效率与输出电压?或功率?

网友:
同是初学者,多多指教,不过LZ注意标题

网友:
主要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
初学者,学习一下

网友:
各主要原件参数是按照预定频率设计的,设计好后改变频率会影响效率,占空比影响输出电压,虽然这么说不严谨,但是可以这么考虑

网友:
频率:越高,开关损耗越大,效率会有一定牺牲。但是可以降低使用的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