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量产中的32M*16bits的低电压SDRAM型号?

楼主(2014-11-09):
大家帮忙给推荐一下量产中的32M*16bits的 低电压sdram型号?
自己正在设计一个BF518+FPGA的板子,想减少一路电源,故求正在量产的Mobile SDRAM型号

网友A:
用stm32f4 discovery 上面那个应该可以

网友B:
自己去ISSI官网下载一个选型手册,总有满足你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ISSI官网下载一个选型手册,总有满足你的那款

低电压版的taobao上都没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f4 discovery 上面那个应该可以

谢谢,那个我查了是3.3V地

网友C:
64M的SDRAM,很贵的说,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M的SDRAM,很贵的说,不建议使用

手头有Micron的64M的SDRAM型号为MT48LC32M16A2,我PMU用的AXP192,板子上有Spartan6的FPGA和BF518,关键想省一组电源。原来准备上Artix7的FPGA,没货源也不便宜,自己玩玩,成本不是太贵就行,便携吗,低电压也省电

网友C:
ADI 这个系列的DSP是不是很久没更新了? 居然只支持SDRAM

网友:
M12L64164A、W9864G6XH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I 这个系列的DSP是不是很久没更新了? 居然只支持SDRAM

最新的BF70x已经支持DDR2/LPDDR,新的Blackfin+核心又增加了一路32bit的乘法器,芯片不知道大量铺货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