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9013+电阻可以做数字电阻吗?

楼主(2014-11-09):
想用AVR做个电源,用317芯片输出,控制那里想用M8控制三级管+电阻来调节电压,不同输入电压时,压降怎么处理,这方法可行吗?

楼主:
附:图中电阻为1K2K4K8K16K32K64K128K这样就可以变成1到256K以内的电阻值。(是这样的吗?)

网友:
参照我以前的帖子吧

用1k 和 2k 就足够了

网友:
帮顶,,,这图画的,,

网友:
楼主是艺术类毕业的吧

网友:
317是稳压芯片,不同输入电压,输出也是一定的。你切换反馈电阻也不是控制压降,而是调节输出电压。

但是你这个图看不明白,这是控制反馈电阻的?
用9013做开关,理论上这样用可以,但可能受限于317的最低输出电压。
想实现数字控制,用4051这样的模拟开关更好

楼主:
3楼的帖子没找到,怎么搜索啊?回8楼,通过不同的三极管导通,改变317的控制电阻,从而改变输出电压。再由M8测的电压微调。

楼主:
听说有数字电阻 ,没找到高电压的(30V),要不试试。谁给推荐个芯片啊?

楼主:
思路有问题,电阻应该串联,而不是并联,因为上面同学说我画的太好看我就不在画一遍了。现在就是压降影响的问题了,9013是不行了,我在找找看有没有低压差的管子。

网友:
LZ要的应该叫电子负载吧,这几天我也在看这方面的贴子,有个叫“M8电子负载”的贴子有讲到,且TB上有组件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