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am350拼接不同的板子

楼主(2014-11-09):
画了几块板子,板子比较小,想用cam350 拼接成一块 然后回来后自己用钩刀钩开,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操作,最好整个视频教程 谢啦。。。。。。。。。。。。

网友:
很简单,大体如下:
1、先后导入多个gerber(同时显示出来会重叠),注意:假设每个设计有10个文件,n个文件导入就会有n*10个层显示
2、以设计为单位,把每个设计移动到不重叠的区域
3、将相同属性的层文件,调整到相应的层。参考1中假设,第1、11、21...应该是同一层,第2、12、22...应该是同一层,以此类推
4、同时显示所有层,以设计为单位,调整位置,拼板
5、导出gerber问,外加drill层

网友:
我只知道V-CUT只能走直线

网友:
既然画好了,为什么不在pcb上拼好?
CAM350不同板拼板:
首先每个板子必须是相同板厚、相同表面工艺、相同层数。
1、把其中一款的gerber文件导入CAM350 ,存成CAM350的格式(*.cam)后关闭。
2、CAM350导入第二个设计的gerber文件,点击FILE--Marge 命令,然后找到你先存的Cam350文件(*.cam),点击此文件,出现以附图内容。完成附图所示的操作后,会出现一个方框,在空白处点击一下后按确定。
3、执行Edit--Change--Explode--All命令,这时所要拼的两款板都出现在CAM350中,就可以按所要求的方式拼版了。
如果是N款设计,那需要存N-1个CAM350格式文件(*.cam),最后一个设计导入后,依次合并前面N-1个cam文件。

网友A(2015-06-06):
>为什么不在pcb上拼好?

Can PADS / PowerPCB do the  Panelization jo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pcb上拼好?

Can PADS / PowerPCB do the  Panelization job?

yes,you can do the panelization job use PADS / PowerPCB

网友B:
拼版当然在CAM350中去做,不建议在设计软件如Protel或者PADS中做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版当然在CAM350中去做,不建议在设计软件如Protel或者PADS中做拼版

能出个详细的教程? 造福下diyer

楼主:
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文档

拼接不同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