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均流电路看起来特别的

楼主(2014-11-09):
图是线性电源中的:

这里面的Q4.Q5一个结当稳压管用,另外整个三极管当均流器件。 与普遍的利用Vbe均流的方法好些。

网友:
总觉得Q4和Q5CE极反过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差分放大....会不会是图故意搞错?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源

这是安捷伦的一个30W电源。图没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安捷伦的一个30W电源。图没有错

图上传来看看

网友B:
按电位来说,这NPN工作电位不正常,发射极比集电极电位高?

我觉得不像均流,那两个NPN只是利用其反向BE结的6~7V击穿电压保护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位来说,这NPN工作电位不正常,发射极比集电极电位高?

我觉得不像均流,那两个NPN只是利用其反向BE结 ...

是啊,使用了三极管的不常规用法。B减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安捷伦的一个30W电源。图没有错

对呀。LZ,传上来我们大家好好分析下吧,谢谢!

网友:
我觉得二楼说得对,其实三极管交换CE极也是可以当作三极管用的,只是放大倍数会变小,而且这里还可以利用BE结的反相稳压二极管特性限制Vgs.

网友:
就是一个差分电路。为了防止振荡,不能用太高的放大倍数,所以CE反过来用。

网友C:
这个部分的工作原理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已经有过讨论。

网友C:
Angilent 361xA里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部分的工作原理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已经有过讨论。

讨论的结果如何?

网友:
MARK一下,完全看不懂。。。咳。。。水平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电位来说,这NPN工作电位不正常,发射极比集电极电位高?

我觉得不像均流,那两个NPN只是利用其反向BE结 ...

就是均流电路。

三极管的bc结正向导通后,三极管会处于饱和导通状态,但这种用法放大倍数很低。

网友B:
将反偏三极管用在这里的说法我觉得很牵强,
放大倍数这么低,差分电路的放大均流效果大大降低,难道正常接法的三极管这个电路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反偏三极管用在这里的说法我觉得很牵强,
放大倍数这么低,差分电路的放大均流效果大大降低,难道正常接 ...

估计如上面所说,放大倍数太大,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作用,比如振荡

如果只是稳压,那c-电阻---12V,可以不用的,所以作用是2点,如楼主位所说。

不知道矿石论坛讨论的结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ngilent 361xA里边的电路。

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讨论结果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讨论结果能说下吗?

那时很久以前看的帖子,找到不太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