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4-11-09):
这个电路不太清楚,新手上路,希望大神们分析分析

楼主:
大神快点出现吧

网友A:
你这图片怎么也得换个清楚点的吧

网友B:
这图,大神也很无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怎么也得换个清楚点的吧

谢谢你啊!要是还不清楚,我再搞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大神也很无奈吧

不好意思啊!

楼主:
请问U18B和U17B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怎么也得换个清楚点的吧

不清楚?想知道运放放大后的U18B和U17的作用,跪求大神赐教

网友:
从百度文库里下的 和你这个图一样

网友:
线性光耦啊, 光耦的规格书里面不是有详细的描述吗

网友:
U18A同相放大两倍。即输入电压为1V时,输出为2V。U18B和U17B,是和HCNR200组合在一起,做成1:1(50K:50K)比例的光耦隔离。注意一下隔离前后的电压是采用的不同的电压源。

网友:
线性光耦

网友:
LZ不修改标题,估计大神是看不到的

网友:
这个百度HCNR200好像能找到比较详细的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