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板、保护板、平衡充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4-11-09):
开始接触到电池管理这部分,在淘宝上看了一下,发现有这么几种不同的东西(一下都是对【2串】的锂电池组进行讨论)

1、锂电池保护板
2、锂电池充电板
3、锂电池平衡充电保护板

我的问题有下面这几个

A、锂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简单的保证不过冲和过放,但是不具备平衡充的功能?而且一般保护板是针对单节锂电池的?
B、锂电池的【充电板】是不是为了实现恒流、恒压充电切换功能而加入的板子?
C、锂电池的【平衡充保护板】是不是只起到平衡充电的功能,但是不能起到恒流、恒压切换的功能?
D、如果问题C是我所描述的那样,怎样才能实现既平衡充,又采用分段式充电呢?有某些专用的芯片吗?还是把【充电板】和【平衡充保护板】配合使用就可以呢?

网友:
申明一下,我是外行。 不过,最近也关注这块东西。
A、锂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简单的保证不过冲和过放,但是不具备平衡充的功能?而且一般保护板是针对单节锂电池的?
---  保护过充,过放,短路,有的还有温度保护。 一般都是单节锂电用的。

B、锂电池的【充电板】是不是为了实现恒流、恒压充电切换功能而加入的板子?
--- 单节锂电的充电芯片几乎都有涓流和大电流充电两种模式。 当然也有限压、状态指示了。 部分有温度检测功能。

C、锂电池的【平衡充保护板】是不是只起到平衡充电的功能,但是不能起到恒流、恒压切换的功能?
--- 貌似是这样的,还没有开始做。 TI的几颗多芯电池充电芯片业没有平衡功能,所以,平衡应该是要自己做的。

D、如果问题C是我所描述的那样,怎样才能实现既平衡充,又采用分段式充电呢?有某些专用的芯片吗?还是把【充电板】和【平衡充保护板】配合使用就可以呢?
--- 。。。

楼主:
谢谢楼上~关于第四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
平衡充保护板是不是起到每个电池充电均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