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系列PLC顺序控制停止后运行的执行情况

楼主(2014-11-09):
请教FX系列PLC顺序控制停止后运行的执行情况。条件如下,有5个STL,使用的都是S500以下的S号。假如在第三个STL时,按键停止了,然后在运行,那么这时PLC是从第一个STL运行,还是从第三个STL开始执行呢?
由于没三菱PLC,不知道怎么反应,知道的人能不能告诉一声呢?

网友:
一直在用三菱的PLC,不过还从来没有用过STL语言写过程序……

网友:
假如在第三个STL时,按键停止了。。你这假设本身不成立。
可以用软件仿真,没有硬件没关系。

楼主:
由于我装的软件没PLC仿真环境,所以没做仿真(别人说装了仿真,容易出问题)。顺序控制,只要不是在第一个STL 语句停,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啊。不是吗?

楼主:
我经过一番查阅说明书,发现我现在使用的PLC  S0-S999均是下电参数保存的。和FX2N有点不一样。这个STL是否停止后还保存状态与参数本身属性有关,与是否为STL语句无关。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三菱fx的最高水平就是stl指令部分,庖丁解牛。
lz你这个自己思考下。如果是不断电再运行和断电后继续运行是2种情况。自己把数据保存好,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