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K!!! F**K!!! F**K!!! 我又把手机洗了。

楼主(2014-11-09):
妈的,脑子都成猪脑了,手机跟裤子直接放洗衣机了。难道是双十一到了?
不说了,拆手机去了。

网友A:
绝不随身带着手机,进家们手机放在手机的位置,钥匙放在钥匙的位置,手机放在口袋相当不舒服,反正没有谁手玩手机的习惯,所以手机一直很安全

网友:
呵呵,又为国家平疲软的GDP增加了点动力

楼主:
先吹一宿再说。

上次E71就是这么阵亡的。T_T。

网友B:
拆下容易拆的屏蔽盖和屏幕,把主板上的水甩干再吹。

网友:
LZ洗手机的习惯得改改了

网友:
非常经典的洗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容易拆的屏蔽盖和屏幕,把主板上的水甩干再吹。

主板上看不到什么水了。估计也甩不出什么东西。
主板地下估计水分也不多。
没敢继续拆,怕装不回去。

话说这个要吹多久合适啊?
吹风机用低温档,用手感觉不到5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看不到什么水了。估计也甩不出什么东西。
主板地下估计水分也不多。
没敢继续拆,怕装不回去。

试着甩几下吧。
不要一直吹一个地方,要用中档绕着主板循环吹风。

网友:
果断全部拆散,电路板丢烤箱80度烤一晚,肯定能满血复活
也可以先泡酒精再热风吹干
拆解方法参考ifixit或者其他网站的拆解教程
三星大屏机器,参考note2或者note3就可以了,都差不多的

楼主:
更进一步拆解,明天还要早起装手机,悲了个催。。

网友:
裤子有没坏

网友:
我也洗过,我把屏幕都拆了

网友:
趁着双十一再买个吧

网友C:
突然想到如果是防水手机丢到洗衣机里面洗完还能不能用 ^^

网友:
双11打折的啦!不怕

网友:
同样进水过,现在复活了

网友:
楼主你想不通可以送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到如果是防水手机丢到洗衣机里面洗完还能不能用 ^^

防水分等级的~

落水手机断电及时,是可以满血复活的。

网友:
原来是真事啊,还以为楼主又来段子了,看了半天没找到笑点。。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哈哈,有个好办法,买来手机先给手机做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到如果是防水手机丢到洗衣机里面洗完还能不能用 ^^

不行。。。
sony有个防水平板,但是它专门发过一个通告:不要在洗澡的时候使用。。。。

楼主:
终于装回去了。
刚开始按电源键只有面板上的一只红灯亮,其它没有任何响应。
电池3.8V,还有41%的电量(这个是我后来知道的)。

拆装两次,擦了内部的弹性触点若干,问题依旧。
后来接了充电器开机。手机成功开启,数据都在。
然后不用充电器也能正常开机了。
单元此贴由此终结。

网友:
放电脑出风口一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现在手机闻起来一股洗衣粉的味道。

要考虑换手机了。
凭我的经验,泡过水的手机一般都活不长。

网友:
洗的很及时啊!

网友:
刚好赶上双十一

网友:
曾经把诺基亚N79仍水杯里泡了一夜(里面还有一半水),第二天晒干后还能用,坚持了大半年,屏幕坏点越来越多,就没办法用了。

网友D:
放在洗衣机的脱水桶甩干,流程还得走完

网友:
上个手机,中兴的,孩子小,抱着啃,口水从耳机孔进入,当时没事,几分钟后死机就再没能打开。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听说全防水手机是可以洗的

网友E:
不要吹啊 上大米 埋起来放1天以上  一吹就会有水迹的  用大米吸潮就好~~

网友:
关键是洗了多久,开机洗的?

网友:
想换手机?先洗洗吧

网友:
是不是LZ平时用着几个手机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出来放在伸手可拿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吹啊 上大米 埋起来放1天以上  一吹就会有水迹的  用大米吸潮就好~~

大米没有水迹?听谁说的?

网友:
我的蓝牙耳机被老婆洗两次了,第二次挂掉了,伤心。

网友:
你这是故意的吗!!难到是天意,,该换手机了。。。

网友:
曾经的诺基亚掉在水里4次后 不干活了

网友:
别急着开机啊 !!!!!!!!!!!!!!!!!!!!!!!!!!!

放大米袋子里  密封   过几天在拿出来  保证跟新的一样

网友:
之前有个酷派的,也是跟衣服一起泡水里,拿起后已经黑瓶,屏幕进水,没想放几天后既然可以开机,到现在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机闻起来一股洗衣粉的味道。

用无水酒精再洗一遍,就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网友F:
手机没洗过。纸钱倒是洗过很多次

网友:
米1在1年前泡了一次澡,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啊

网友:
泡水的手机之所以用不久是因为里面的FPC接插件部分,多半是泡了洗衣粉的水或者洗衣液的水,容易氧化各种锈掉,之前我朋友和他老婆各一台几年前的I9100,之前都是正常使用的,淘汰后就放在家里,现在想拿起家里的老人用,发现都无法工作,我拆开看,原来也是丢洗衣机里面洗过,像屏上的FPC连接口,一边直接是锈成了粉末,指甲一刮全掉了,还发,两台手机锈的地方不一样,最后拼成了一台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在洗衣机的脱水桶甩干,流程还得走完

这都到冬季了,流程走完的话,最后是不是还得涂点抹点啥啊?

网友:
手机也是要洗的哈

网友:
养好扔衣服进洗衣机前要抓一抓口袋、裤带的习惯N年前试过硬币留在裤子里,把洗衣机转轴给卡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机闻起来一股洗衣粉的味道。

再用无水酒精洗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米没有水迹?听谁说的?

国外测评  一般入水后 都是先甩干表面的 然后放入大米里面 大概24小时之后 再开机

网友:
没事,我的小米1扔在洗衣机里搅了一个多钟头,被我拆了用清水洗,把洗衣粉洗掉后吹干,装回后一切正常,就是屏幕冲不干净,有点淡淡的斑,还有摄像头不清楚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吧?

网友:
必定存在隐患的,有水汽残留

网友:
楼主的手机太小了,换肾6P啊,这样才不会随手放洗衣机里了
装裤兜里都觉得不方便的时候,就会随时手拿着

网友G:
请问下楼主,手机现在的速度和以前相比有木有变慢啊?我的掉水里捞起来吹干后能用,但是速度慢了许多,有明显的卡顿。

网友:
建议你买个包。。。。。。基本上口袋里啥都没有装过,都塞包里的。

网友:
用无水酒精泡一遍,要不然触电啊电路板容易腐蚀,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
网上以前有文章推荐放在干燥大米里的,效果据说可以比拟干燥剂。

网友:
同情楼主,现在好像有洗手机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没洗过。纸钱倒是洗过很多次

纸钱。。。纸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楼主,手机现在的速度和以前相比有木有变慢啊?我的掉水里捞起来吹干后能用,但是速度慢了许多,有明 ...

BGA芯片底下有杂质残留,用无水酒精浸泡、刷洗吧。

网友:
good job!字数补丁

网友:
别浪费时间啦,肯定主板上肯定爆浆了。我之前拆朋友洗衣机洗的一个手机,表面看没啥区别,拆开主板,很多芯片都爆浆了。放在显微镜下面尤其明显。

网友:
擦,没看下面的帖子。居然救活了?

网友:
上次老婆的手机掉马桶里直接捞出来居然都没自动关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有心里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芯片底下有杂质残留,用无水酒精浸泡、刷洗吧。

多谢,中午试试看。

网友:
手机估计没救了

网友:
NOKIA C2-01泡了一个白天,拆开,吹干;然后开不了机的

网友:
防水手机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记得我毕业那年,1个月洗了3部手机,本来就没钱,唉...

网友:
为楼主的肾堪忧~~:-)

网友:
我都是申请高低温箱,然后调湿度温度,然后整一天,OK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楼主准备换手机吧, 进过水的手机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
放米缸里吸潮一天一夜

网友:
甩加吹加烘

网友:
消毒洗手机,不知道各位知道这么个典故么。

网友:
正好楼主双十一可以考虑换一台新手机了

网友:
恭喜楼主的手机成功开机。ps:小米手机放的大米里面能不能找的回来啊?

网友:
进的清水才可以直接吹干,但是如果还残留有洗衣粉,还是再拆开将主板拆下来用清水冲洗干净再吹干,不然用不了多久又会坏,而且这一坏就报废了。

网友:
掉水里 拿出来不要开机,直接拆开吹干,等彻底干了,再开机。一般没事。

我同事有一次掉厕所里了,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
放大米里面,真的有效吗

网友:
我老婆2年前一部三星GT-S5830,在水里泡了半个小时后,才发现手机被水泡了。
拿起手机赶紧关机(那时屏幕已经显示不正常了),然后把电池取下,拆开,然后用USB供电的那个小风扇对着电路板和屏幕,吹了2天夜居然活了过来,用到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
要用冷水风吹

网友:
这么不小心

网友:
回帖到100楼,楼主的手机就算值了

网友:
连续三个F**K,看来楼主真正使很大的劲进行F**k!
不晓得这么使劲了后爽了没!

网友:
楼主应该爽了 好了 不说了,断网。

网友H:
又把手机洗了,又字用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把手机洗了,又字用得真好

上次洗的是E71,后来修好了,现在正用着呢。就是摄像头坏了。

楼主:
手机充电巨慢,耗电特别快,恐怕是内部脏东西造成短路了。
继续拆开,洗!!!

来,先扭一扭,再泡一泡,然后在涮一涮。
干了这碗老白干。

网友I:
救生了也活不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救生了也活不久了

乌鸦嘴,当心我枪毙了你。

楼主:
手机唯一的开口是USB处,那个地方进水最严重,而且主要芯片也在那个区域。

耳机孔看似是个开口,实际上跟手机内部是不通的。

楼主:
下次我不仅要买无磷洗衣粉,还要买低电导率的。

网友:
sony的那几个IP68等级的洗了会不会有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巨慢,耗电特别快,恐怕是内部脏东西造成短路了。
继续拆开,洗!!!

洗洗更健康

网友:
lz有洗手机的宝贵经验,干脆搞个洗衣机,洒上洗衣粉,一锅丢几十部手机一块洗,吹干了,做个PK,一定比王OK的吸引眼球

网友:
我的iphone5s在深圳展会上被偷了。JC就是一坨翔,记录了一下什么结果都没有。

网友:
我能说洗洗更健康吗

网友:
楼主快去抢手机吧,双11到了

网友:
手机挂脖子上吧.

网友:
围观,看看你能救活手机不

网友:
看看救活手机了吗?

网友:
晾干,看能用不?

网友:
用无水酒精泡一下电路板。注意千万不能泡到显示屏了!  显示屏可以先拆下来。  有些进水严重的,光靠电吹风是不行的

网友:
这么大只手机放裤带回家都不拿出来你妹觉着碍事啊

网友:
F**K 让我想起了 南京!南京!

网友:
泡过洗衣粉的很快就锈掉了

网友:
呵呵,我手机从不放口袋里

网友:
你的手机很强大,鉴定完毕!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网友:
赶上双11,可以考虑换手机了

网友:
以前老大有个帖子。埋在大米中间3 4天就能把水吸干净了。大米吸水性很强

网友:
先泡酒精再热风吹干

网友:
结果咋样??烤熟了没???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对我不幸,对大家来说只能听来乐呵乐呵了。)
手机只用了一天,home键挂掉了,不能单独换,要换就是前面板总成——包括屏幕、触屏、各种按键一体的,400+一套。
这还不算大事,毕竟home键我又不用。

严重的问题是:现在充电奇慢,充满电要10个小时,不能忍受。
用电还超快,用光只需要2小时。
没办法愉快的玩耍了。
用酒精泡过,问题没有改善。

现在已经入手了599的红米,就等收货了。
终于可以体验4G的魅力了。

网友:
双十一打水漂吧!

网友:
凉干就好了吧

网友:
洗衣前先看衣物有無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不随身带着手机,进家们手机放在手机的位置,钥匙放在钥匙的位置,手机放在口袋相当不舒服,反正没有谁手 ...

你的习惯和我一模一样呢,还有钱包也放到该放的地方!~

网友:
我手机一回家就放指定位置,只有在路上才在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