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直流有刷电机驱动

楼主(2014-11-09):
  各位大侠,麻烦介绍一款直接有刷电机驱动。
  希望带有电流保护功能,主要是实现正转和反转的功能,通过编码器控制达到指定的位置,到达指定的位置后停止。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电压电流的?
如下几款您可以看下。TB67H301FTG比较推荐。

TB67H301FTG 40 3.0 Constant-current PWM control, Direct PWM control, Standby function
TB67H302HG 50 5.0 Dual H-bridge
TB67H303HG 50 10.0 Single H-bridge
TB67H400AFNG/AFTG/AHG 50 4.0 (2ch) / 8.0 (1ch) Constant-current PWM control, Direct PWM control, Noise reduction time adjustable, parallel control function
TC78H600FTG/FNG 18 1.0 Constant-current PWM control, Direct PWM control, Standby function
TC78H610FNG 18 1.0 Direct PWM control, Standby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