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android开发包下载问题。

楼主(2014-11-10):
为什么我执行如下命令之后没有反应,
curl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 > ~/bin/repo

显示这个:curl: (7) Failed to connect to 2404:6800:4005:803::100a: Network is unreachable

这个网址也换了好几个了都是一样的结果,这是为什么?

网友:
要番墙啊兄弟

楼主: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A:
看这句话“Network is unreach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句话“Network is unreachable”。。。

我是可以连接上外网的。
ping storage.googleapis.com
也可以ping通的啊。

网友B:
买个美国的VPN试试就知道了,我为了下载整个包花了将近两个星期。好像总共要几十G。

网友C:
楼主你自己用浏览器能下载你帖子里的repo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自己用浏览器能下载你帖子里的repo文件么?

可以。
但是到下面这又有问题了:
xgl@ubuntu:~/android$ repo init -u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b android-4.3_r2.1
error: Failed connect to android.googlesource.com:443; Connection refused while accessing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info/refs
fatal: HTTP request failed
fatal: cannot obtain manifest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网友:
不番墙可以在百度搜索repo下载安装到指定文件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个美国的VPN试试就知道了,我为了下载整个包花了将近两个星期。好像总共要几十G。

是imx6 android安卓包,要几十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imx6 android安卓包,要几十G?

是的,好像40多G吧。我现在当前开发路径,包括编译完的文件下面总共是91G。这还没包括要给系统安卓JDK啥的工具部分。安卓是个大怪兽。
当然你如果不自己编译,只下载目标文件没多大,但是也就不用repo这些东西了,几百兆吧好像。